450C从没炸过却剧烈振动

楼主(2008-01-23):
提示:

网友A:
一个一个来,
1,把旋头拆了,就剩下主轴,尾桨,拉油门,看看主轴的孔是否不动。尾巴是否抖动,大齿是否平稳。
2,桨平衡。
3,不装桨,装旋头,开油门,看是否抖动。
4,都排除后总装,如果还有问题,看皮带传动系。

网友B:
炸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