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龙之舞兄请教

楼主(2008-01-23):
舞兄我准备开年后购买cjm320的车床,不知道此床是否好用?装刀基面至主轴中心线距离是多少mm?能否把此床的操纵面板图上传一张,另问两轨间的距离是多少?先谢了!!!!!!!!!!!!!!!!!!

网友A:
晕,加我QQ就可以了啊,目前出现了些问题,原来的帖子都说过了,我这台的问题有
1 齿轮啮合不准确,5组中有3组啮合的不好,其中有两组只啮合了一半,厚度方向上,因为拨杆已经到头了,而且320的拨杆是在齿轮的下面,得拆开重新调整.
2 电机我定的是220V的单相电机,试机的时候逐档提升的转速,到1000转的时候就带不动了,正准备换电机,加变频,郁闷中!!
年前事情多,没多少时间捣鼓了!!
其他的问题因为有前面两个问题困扰,暂时还没发现,另外曹经理服务态度不错,最起码不象25V厂家的那个女经理这么冲!
把卡盘拆掉后,装顶尖,到刀架基面的距离是13点多MM,不到14,曹经理说用16的刀就可以,这两天给我们这的金鹰刀具厂打电话,老是没人接,再郁闷一次!
你说的操纵棉板图我自己的没拍,你可以找原来的帖子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拍一张,
两轨的距离我没有量,抱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原来老兄躲起来找问题了,期待中
320用的少,可能好多问题还没暴露,你就先做前锋了

楼主:
龙之舞兄
舞兄,你qq号是多少呀?

楼主:
舞兄麻烦量下两轨距离呀.重要呀!!

网友A:
加这个群吧,15717467 两轨间距离我就不 给你量了,自己看吧!!

网友A:
郁闷,传不了图片,445KB都超出限制了啊,两个三角导轨顶部间距是136.5MM

网友D:
我的CM615还140mm哪.

网友E(2008-09-05):
看来cjm320的机器还得不断改进呢,好象网上的很多都是说黄山厂生产的cjm250系列的达到什么国先进水平,是不是320的是新产品还在小步快跑改进呢

网友F:
原帖由
春天的豆豆
于 2008-1-24 19:01 发表
龙之舞兄
舞兄,你qq号是多少呀?
叫龙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