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喷枪问题求教!!!!!

楼主(2008-01-23):
请教:
气压机的压力如何根据不同的需要调整?
请老友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好,一般喷笔专用气泵出口都配套连接有调压器啊。
网上相关介绍资料也很多啊
例如:
http://www.mo-xie.com/basetech_htm/Pump/001.htm

网友B:
谢谢指教。因为才注册不能跟帖,所以请朋友问的问题。我刚刚开始使用喷枪,所以还会有很多问题请教,到时候还请各位老手们不吝赐教哦。

网友B:
最近迷上模型制作,初次作品是一架美式p--38,现在到涂装了,不知道那位老大有好的涂装效果图给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