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控实现六通道

楼主(2008-01-23):
经过对雷鸟控的波形分析,发现雷鸟输出信号是六通道,
改装步骤:将雷鸟控上方旋钮的连接线焊下,然后自己准备个开关,将这两根线焊在开关上就可以实现开关通道,本人已改装成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A:
输出信号是什么的,是PPM的吗??

楼主:
雷鸟的控有pcm的信号版的吗?

网友A:
雷鸟的5.6通道改装后可以接什么??舵机可以接吗??

楼主:
直接插上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那就是又多一通道???
那往接收机哪插呢???
上图

楼主:
多两通道啊 ,你的接收机不是有还有两个插孔嘛

网友A:
我没有改过,试了一下把舵机插到两个通道上,没有什么反应啊???

楼主:
没改当然 么有反应了,只有把旋钮上的线焊下来随便找个开关接上就有反应了

网友A:
那也就是说改过以后雷鸟的控可以用在450上了,可以飞3D了!!???

楼主:
不是,只是多两个独立的通道,但是没有ccpm混控功能,你可以在雷鸟上装个小火jian弹,然后用这个通道控制发射,呵呵,

网友A:
  呵呵,还可以控制摄像头

网友C:
我想看一看你的控实物电路图片啊

网友D:
好。。。发现的东西有实际意义。。。顶顶顶。。。

网友E:
谢LZ
我已改还了
有5/6通道了

网友F:
我的控没有旋钮,只有个开关。

网友F:
我的已经是开关了

网友G:
发个明白的图纸和改好的样子看看呀

网友H:
加了两个开关通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