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测试之我见

楼主(2008-01-23):
近期看到坛子里有不少关于测试XXX电池的帖子,仔细看过后,感觉真正有意义的不多,几乎都在说XX电池放电性能怎么怎么好,放电曲线多么平稳,3D能飞多长时间,旋停能停多久,飞行能有多么暴力,呵呵,看了确实比较可笑,更是有点无奈,难到一个电池的好坏就只能从这些方面体现?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电池正常的使用寿命,怎么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去测试?既然是为大家做好事测试电池,就要好人做到底嘛,一天飞5个循环,十天就会见分晓,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测试,真心希望发电池测试帖子的朋友,能够说明问题的关键,而不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不然,测试豪无意义。

网友A:
那你谈谈手上的电池的感受,相信你。

网友B:
“一天飞5个循环”??
充电一次要一个半小时吧?5次就要7.5小时了,飞5次最少也要半小时吧?
谁会有这么多时间啊?
而且大部分人的电池都是摔坏的,过放电搞大的,真正用到寿命末期坏的很少。
假如寿命有100循环,一天飞一次,做寿命测试起码要几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谈谈手上的电池的感受,相信你。

呵呵,我正在测试EMAX的1300MAH15C电池,目前测试12天,56个循环,一切正常。其它牌子的电池俺也试过,结果就不想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天飞5个循环”??
充电一次要一个半小时吧?5次就要7.5小时了,飞5次最少也要半小时吧?
谁会有这么多时间啊?
而且大部分人的电池都是摔坏的,过放电搞大的,真正用到寿命末期坏的很少。
假如寿命有1 ...

呵呵,你没时间,别人不一定没有啊,1块电池50分钟到1个小时足可以充满了,干嘛要1个半小时?另外你听谁说的电池都是摔坏的和过放坏的?现在的模友没你想象的那么傻,有几个还会把电池过充和过放?翻翻旧帖子看看,有多少模友买的新电池10~20几个循环就完蛋了,难道他们都是摔的?过放的?唉!!!!!!!!还是老话:可怜。。。。。可悲。

网友B:
1C电流恒流充电也要1小时啊,还有恒压阶段呢?
我用DN G2精灵充电就要差不多1个半小时。
过充电的不多,但是过放电把电池搞大肚子的,在论坛里的贴到不少。
摔坏电池的基本上都是飞直升机摔的。
反正我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每天用同一个电池充电飞5次,还要上班呢。
正常使用10~20循环就报销的电池,不是好坏了一说,而是劣质产品了。

楼主:
1C恒流要1小时?莫不是你的电池过放了吧?
看来你还是被商家忽悠的不轻!还是总把电池大肚子完全归功于过放,就没想想是电池本身的质量?
飞直机就要总摔坏电池吗?真的那样还是别飞了。
你没时间不一定别人也没时间,人和人不一样,你做不到,不一定别人也做不到。
看来你的电池都是过放或摔坏的,从没遇到过劣质电池。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正在测试EMAX的1300MAH15C电池,目前测试12天,56个循环,一切正常。其它牌子的电池俺也试过,结果就不想说了。

是飞固的叭,容量比较小一点。

56循环了,你测下充电好后一个小时后回落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C恒流要1小时?莫不是你的电池过放了吧?
看来你还是被商家忽悠的不轻!还是总把电池大肚子完全归功于过放,就没想想是电池本身的质量?
飞直机就要总摔坏电池吗?真的那样还是别飞了。
你没时间不一定别人 ...

我用过的电池有Thunder Power,Fullymax,Emax,AKE,还有其他电池厂送的测试样板,
还真的是没有用过太垃圾的电池 ,
不是有人说AKE是垃圾吗?我自己用的还可以吧。
但是上面几种电池,Thunder Power的确是不错,就是太贵了点。
这年代托比较多,而且电池虚标参数的也不少,还是自己用过才知道好坏。
我自己到是没有摔坏过电池,都是我的同事摔的
不过,难到怕摔就不飞了吗?
至于过放电,我的设置是3s锂电电压到10V降低功率,回来后测量电池电压空载在10.8~11.2V左右,没有过放的。
2100ah,3S1P电池飞SJM PRO航线9~11分钟,1C电流充电,的确要1个多小时。
我的确是没有时间,楼主有时间就上上测试报告,多试试几种电池,
光看厂家的广告实在是信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固的叭,容量比较小一点。

56循环了,你测下充电好后一个小时后回落有多大?

0.0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电池有Thunder Power,Fullymax,Emax,AKE,还有其他电池厂送的测试样板,
还真的是没有用过太垃圾的电池 ,
不是有人说AKE是垃圾吗?我自己用的还可以吧。
但是上面几种电池,Thunder P ...

挖哈哈!AEK的电池你用的都可以,那俺实在没话可说啦。只能送你两三个字:真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2V

好电池可是说一不二的。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C电流恒流充电也要1小时啊,还有恒压阶段呢?
我用DN G2精灵充电就要差不多1个半小时。
过充电的不多,但是过放电把电池搞大肚子的,在论坛里的贴到不少。
摔坏电池的基本上都是飞直升机摔的。
反正我是没 ...

电池通常放电到电调保护,并没有完全放出能量,一般还有35%到45%的剩余电量。

所以1c恒流充电,大约30-40min就好了,剩下的20-30min用于恒压充电。由于你的dn恒压充电的算法落后且截至不准,所以花费时间较长。有空你量一下你的满电电池电压,你会发现dn精灵对不起她的280的价格

但是用1.3A ver的lipro,一般是可以在1小时内把1300mah的电池充满的,而且还比较平衡。+-5mv的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电池可是说一不二的。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小的。

一般来说,新电池回落小,旧电池回落大。

当然,充电器的恒压充电算法好坏也有很大关系,用lipro充电,可以得到较小的电压回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电池可是说一不二的。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小的。

EMAX确实好电池 呵呵,我主玩固定翼,几乎是天天飞,有时一天要飞2~3次,好坏电池不出一个月就会见分晓的,以前用过多种帖牌电池,今天好,明天坏,实在折腾不起,下决心选一款耐操的品牌电池,呵呵,EMAX还是比较长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新电池回落小,旧电池回落大。

当然,充电器的恒压充电算法好坏也有很大关系,用lipro充电,可以得到较小的电压回落

对呀,我是看废电池的回落狠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通常放电到电调保护,并没有完全放出能量,一般还有35%到45%的剩余电量。

所以1c恒流充电,大约30-40min就好了,剩下的20-30min用于恒压充电。由于你的dn恒压充电的算法落后且截至不准,所以花费时 ...

小电流放电时的确如此,但大电流放电时,到保护电压放的电量较多。
我的电池放到电调保护电压大概放电放了85~90%左右,
DN G2精灵的电源变换 IC是 MC34063,测量充电电流的电阻是在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不是直接接在电池端,测量电流是间接的。
电压基准是TL431。
分析他的充电算法只是检测充电电流到1/20 c,且电压4.2V截至,很原始的
截止电压还是比较准的,达到他说的正负千分之5的误差(我的万用表经过计量所的检定合格)
至于AKE的东西,论坛里有人赞,也有人扁,好坏很难说。或许我运气好,买到的电池好吧。
不过对于不是厂家直接销售的东西还是不大放心,很多电池你都不知道究竟是那个厂做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就象中关村买的内存一样,谁知道这个星期市场上的条子是哪个场代工的,是为了赶旺季猛赚一把呢?还是准备稳扎稳打做好牌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正在测试EMAX的1300MAH15C电池,目前测试12天,56个循环,一切正常。其它牌子的电池俺也试过,结果就不想说了。

我也买了两块EMAX 2200 20C的电池,听你这一说,我放心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两块EMAX 2200 20C的电池,听你这一说,我放心了很多。

呵呵,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