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灯不亮了,不充电了,风扇还能转

楼主(2008-01-23):
开机时灯还能闪一下,请教高手什么问题???
借蚂蚁的图片用一下.

网友A:
这个没用过
貌似和3E很像

网友B:
我的充電器兩個月之前也是這樣壞掉,跟你的情況一樣,把心一橫試試自己修理,把變壓器前有一塊大散熱片的IRF3205換掉,現在還使用中 .........我的那只是smart plus

网友B:
忘了上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