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怕冷

楼主(2008-01-23):
我这的天气就1~3度    郁闷  我的电池飞亚拓450只能飞2~3分钟 一开始以为是电池坏了  可像起以前谁说过温度低 锂电放电不行   抱着试试的态度 吧电池放到取暖器上加热到十多度  哈哈 电池恢复活力 爽飞8~9分钟

有同经历的顶

网友:
有这事??

难怪我LAMA飞行时间缩短一点了```````

网友:
你刚知道啊。不过你的电是弱了点。北京现在气温-8到-2度。2200的锂电一气飞完能飞8分半,但如果飞3-4分钟然后歇会(一旦电池变凉),机机就再也离不了地了,推油就低压保护.

网友:
我这里也是0度左右,可以飞9min,和原来没狠大的差别,

可能是我的电池比较新叭,50多循环。

网友:
对温度还是感觉很敏感的

网友:
锂猛电对温度更敏感.温度低于10度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那以后得先帮电池热下身才飞`````````````

楼主:
大家想想用什么加热 又方便携带 又快呀

网友:
放在内衣包里面保持温度,呵呵

网友:
电热吹风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的天气就1~3度    郁闷  我的电池飞亚拓450只能飞2~3分钟 一开始以为是电池坏了  可像起以前谁说过温度低 锂电放电不行   抱着试试的态度 吧电池放到取暖器上加热到十多度  哈哈 电池恢复活力 爽飞8~9分钟  ...

我也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
哎````那么简单的化学道理嘛```

温度低电池内的分子活性低嘛,化学反应就慢拉``````

我有个好办法啊.自己做个小泡沫保温箱,出门前用电吹风加温一会.用的时候.飞一块拿一块.飞完放箱子里,余热还可以腻补开箱散出去的热量. 割几片泡沫用胶带包一下就成拉``````

网友:
揣内衣口袋里

网友:
放在背心了
西西
好凉啊

网友:
锂电是怕冷,我的拉玛机现在得4块电池都不能玩了,开始以为是电池坏了,可是不应该一下4块都坏了呀.问了懂行的朋友,告诉我是天冷锂电就不好使了,呵呵

网友:
不是锂电怕冷,所有电池都怕冷。

网友:
放怀里,身体加热

国外有专门的电池加热箱卖 ; 太专业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