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XTR怎么设置?

楼主(2008-01-23):
美国手XTR怎么设置?参数啊 ?还有凤凰模拟器

网友:
~~~~~~~~~~~~~~~~~~~~~~????????????????????帮个忙好不??

网友:
XTR 设美国手? 这个问题很奇怪?

XTR 的设置没有美国手和日本手之分,美国手是在遥控器上设,XTR中不需要改动,FF9,9X 在遥控器菜单中设者成MODE1 就可以了

如果是用普通的低端遥控器自己改,把摇杆左边的弹簧装到右边,把右边的簧片装到左边。 在映射的时候,把升降和油门对调一下就可以。

以FUTABA 4VF 为例: 改前 1 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改后 1 副翼,2油门,3升降,4方向,左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右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

凤凰的设置大同小异,基本上是XTR 原班人马打造的!

网友(2012-11-09):
用的乐迪六通,模拟老是会偏,很多模型对不上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