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OS 70 四冲问题

楼主(2008-01-23):
紧急求助: OS 70 四冲问题
OS 70四冲, 小摔机后,
发动机
从外表看未受损, 但一推油门走高速时, 就熄火, 调油针无效. 但低速时转速很平稳. 求助各位高手告诉一下是什么问题, 能解决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小摔后,先确认右箱、油管重锤等正常。我多次都是小摔后,重锤脱落、油管裂缝、重锤卡在加压管处等,几乎没有发动机的事,处理次类故障要先分析所有可能,然后先从简单的排除,不要先考虑又复杂可能性又小的问题!还可以把发动机从飞机上拆下,装在试车台上试之。一般发动机外部没有冲击的痕迹,不会出毛病。

楼主:
我检查了油路, 好象没有问题呀。等哪天有空再拆下发动机试试。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