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新问题了。我的副翼两边运动方向是一样的,请问哪的事?

楼主(2008-01-24):
今天晚上J3终于装好了,不过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副翼都是一个方向动的,正常应该是一个上去一个下来才对,请问我这个是哪装错了吗?

网友:
哎...你真的装错了,其实也不是大问题

两个副翼舵机的摇臂,是互相相对的, 就是说:如果左面的舵机摇臂指向右面,那么右面舵机的摇臂就指向左面,永远是相对的.

楼主:
行家就是行家!非常感谢!看来今天有望飞行了。

网友:
是分别用一个舵机来控制两边副翼的吗?

网友:
J3是2舵机+Y线

网友A:
是什么遥控器,我用的FF9可以是设置的,一边错误的舵机设置反向即可,开可以设置襟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遥控器,我用的FF9可以是设置的,一边错误的舵机设置反向即可,开可以设置襟副翼。

9X2的遥控好象没这样选的,选反向他就两边都一起变。后来我又拆下来重新装了一遍就OK了

网友B:
初哥就用9x2了................

我还是6ex

网友:
引用 楼主:

9X2的遥控好象没这样选的,选反向他就两边都一起变。后来我又拆下来重新装了一遍就OK了

9X2我没用过,不过FF9每个通道都可以反多舵的,两个副翼的舵机不要用Y线,可以分别设定。解决了就好,以后的飞机就能COPY、COPY、再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哥就用9x2了................

我还是6ex

都是商家推荐的,当时什么都不懂呢,说什么好我就买什么了。当初是买雷虎50配的。不过9X2确实不错。

网友:
9X2有襟翼选项的.

网友:
副翼还不晓得调的话就去飞心里会打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