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8-01-24):
看‘壮志凌云’,里面阿汤哥的F15做出了一个滚翻旋转的动作,飞出的轨迹就像枪膛里的来福线,如图,
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在遥控器上要怎么操作才能飞出这样的动作,哪位大大给讲讲

网友:
类似于大半径的横滚吧,我也是猜的。还望高手作答。

网友:
模擬器試試看嚕

网友A:
这个动作的关键就在于飘移,而且你必须保持它,看来要做这个动作的话,得有推力矢量!!不然好象不能实现它

网友:
要滚出这么大一个圈出来的确不好控制!

网友:
我估计也就是阿汤哥想弄个横滚来着,但不会使用方向舵,结果就滚不直了成这样了,呵呵。

网友:
还真是有难度啊

网友:
有点像snap roll 滚出来的动作。

网友:
阿汤开的F14舰载机,虽然机型老点,但空战性能不输F15。
但其假象敌用F5来模拟米格,显得还是差了点。

网友:
我以前问过 这个动做相当于失速螺旋横过来做 难

网友:
这个,直机做这个动作要简单的多..............

网友:
哈哈哈,我可以把这个动作这样“做”出来...

网友B:
这个动作的名称叫做桶滚  打副翼飞机刚进入侧滚状态时带一点升舵就可以飞出来了,这个动作发展在二战初期开始,当后有追兵的时候带起桶滚收油门减速一圈之后就落到敌人的后方了….

网友:
对的就是桶滚

网友:
升降舵加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作的名称叫做桶滚  打副翼飞机刚进入侧滚状态时带一点升舵就可以飞出来了,这个动作发展在二战初期开始,当后有追兵的时候带起桶滚收油门减速一圈之后就落到敌人的后方了….

正解,该动作就是叫做桶滚,属于战斗机飞行基本动作,打点副翼同时带点升舵就能做出来了,我们这早就玩过了

网友:
就是我说的不会用方向舵,只会拉杆,出来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有难度。在模拟器上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作的关键就在于飘移,而且你必须保持它,看来要做这个动作的话,得有推力矢量!!不然好象不能实现它

这动作2战时就有了,全是螺旋桨的战斗机有矢量推力吗?

网友:
我用没有副翼的练习机横滚, 配合升降舵, 滚出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空战英豪》快结束的时候也有这个动作的,不过是半圈,好像。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这个动作用J-3之类的教练机很好做,

前半圈打一下升降,后半圈,利用教练机自己的低重心

网友C:
俺不会用方向舵,俺地横滚基本就是这样滴。

网友:
天暖和了,改天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不会用方向舵,俺地横滚基本就是这样滴。

终于找到同志了

网友:
要做得像这个样有点难度啊

网友:
俺刚开始的时候飞微风,每次滚都这样!

网友:
这个动作不用练,因为我从来都这样做横滚的,飞了很多年都没一个滚直过。

网友:
打副翼横滚不做升降的补偿,就是这样的...不过是反的...滚得快慢就和那个圈的大小有关系了,这样就是上面各位同志说的补升降

网友:
和横滚一样的操作,只是补舵量的差别
玩过FB滴人都知道,这是常规机动动作,不会的话被人盯上就是靶子

网友:
TOPGUN里面那个桶滚算个P,看看《捍卫天骑》里面那个幻影2000在空客后面做的那个桶滚吧!

网友:
我原来飞的时候...随便动动副翼加升降就可以做出来........经过你这么一指点....反而不会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