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CF用9257锁不动

楼主(2008-01-24):
早上试了一下昨天刚收的500CF,锁尾是9257+GY401,先在普通模式下调整了中立点,然后切换到锁尾模式(来回拨了三次重新确认锁尾下的中立点),所以中立点是没有问题的。之后起飞,感度是80%,我飞450也是用这个感度,所以没改,起飞后尾巴小幅左右晃。降低到60,晃动幅度小了,频率低了。想彻底消除,又把感度调到45,结果锁不住了,会随微风慢慢自旋,只好又回到60.是不是用9257对500机机来说力量太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9257摇臂可能短了,我的感度是40

网友:
500的机子其实用9254挺不错的!

网友A:
服了你了,刚买我的500CF就回去大飞啊

网友:
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了你了,刚买我的500CF就回去大飞啊

一日不飞浑身不爽,三日不炸茶饭不思

网友:
500用9257锁尾效果不理想,特别是配合401的时候。
尾巴会有一点点地晃动。但不至于锁不住。
建议你换大一点的舵机。这是我个人意见啊。哈

网友:
看在驱车12公里的份上,我再卖一个舵机给你KO FET 2144数码舵机。力量总够了吧,速度也不缺。请拿RMB来。

楼主:
100块我就收

网友:
我有个9254,原来准备飞油直的,看见油直太恐怖就装在电直上,感觉大了一点。舵机9.5新,有意的话我们换一下。

网友A:
不错,价格差不多,但解决了2个人的需要,我认为是好事,就像某些事情一样,2个人都爽了就好

楼主:
有兴趣,TAOBAO交易如何

网友B:
 大家爽才是真的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价格差不多,但解决了2个人的需要,我认为是好事,就像某些事情一样,2个人都爽了就好

哈.......你的事爽了吗,跟商家谈的如何,看来你的好东东还真不少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TAOBAO交易如何

我自己没有淘宝,但可以用朋友的淘宝交易。具体怎么操作来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你的事爽了吗,跟商家谈的如何,看来你的好东东还真不少呢.呵呵....

别提了,都留下心里阴影了,你说爽不爽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也刚刚装好,感度70左右,锁得还可以,除了突然加力时有小幅延迟,当然这是因为转速很低的缘故。(新电池第一次用舍不得放大电流)。对于500来说9257力量较小,注意检查一下尾推是不是不够滑顺

网友:
楼上的,你用3d模式看锁尾效果。9257会有一点点地晃,锁的效果是可以的。用9254之类的大舵机就不会晃,不过重心又要调整。

网友:
我觉得飞亚拓600的油直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爽才是真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