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第一架KT板机有点重,请各位帮忙看看能飞不

楼主(2008-01-24):
偶的第一架KT机,做的机型是Extra330,翼展92cm,空机做完加强后已经有126g了,3个舵机30g,电机(XXD 2212 KV1400)58g,电调(30A)24g,浆(9050)8g,再加上电池(3S 1800mah 12C)112g、接收机20g,其它接头等小附件20g,总重已经到400g了,会不会飞起来比较困难啊?还请有经验的DX指教。多谢了。

网友:
2212动力绝对够的,绝对能飞。如电池用1300毫安的更佳。

网友:
没问题,飞起来动力足够了,我用2208电机,9050桨飞400g的330飞起来都很轻松!

网友:
2214 KV1400             上9050浆有点大了    3S上个8寸的浆应该就可以了

KV1000左右上9050比较好

楼主:
多谢LS的DX指点。^_^

我看电机的参数,用9050浆,11V电时推力有700g,但潜水看贴似乎大家都说要把重量控制在350g以内,否则不好飞。按说我的推重比已经接近2了,为什么还要做那么轻呢?飞行时间大概算了下,用现在的配置应该也不少于10分钟了。重量大点不是抗风还强些吗?

网友:
只要推重比够,再重都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LS的DX指点。^_^

我看电机的参数,用9050浆,11V电时推力有700g,但潜水看贴似乎大家都说要把重量控制在350g以内,否则不好飞。按说我的推重比已经接近2了,为什么还要做那么轻呢?飞行时间大概算了下, ...

你说的没错。

网友:
我330都500G,一样很好飞,配置查不多,没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放心飞吧,动力已经很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的第一架KT机,做的机型是Extra330,翼展92cm,空机做完加强后已经有126g了,3个舵机30g,电机(XXD 2212 KV1400)58g,电调(30A)24g,浆(9050)8g,再加上电池(3S 1800mah 12C)112g、接收机20g,其它接 ...

你的这个配置飞400克左右的飞机很好,只是副翼用1个9克舵机力道不够,用1个18克或两个9克比较合适。

网友:
已阅,此机能飞,就是桨大了点,用8060或许好点。

重量重没关系啊,大不了速度飞快,买好保险就行了呗:)))))

网友:
能飞,动力够就能飞。当然需要一定的技术。
好飞,不但能飞,还利于操作!
能飞和好飞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对楼主数据的评价,能飞,不算很好飞!

2212kv1500做到400克也不算太重,但330副翼很大,第一次飞千万要小心。

我飞的330配置相近,不过用的是1047 2s2000毫安。相对我的技术而言不算好飞。

给你个建议,飞行场地一定要大,起码一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当然越大越好。

如果以后还有兴趣,建议把翼展改到100cm,可能可以更接近好飞一点。

网友:
是能飞的,放心吧

楼主:
多谢LS的各位DX,有信心了。

昨晚焊好了电池、电调、电机,万事俱备,就等周末处女飞啦。

网友:
我也是昆明的;也刚做了KT330.2212-1000KV-1047,3S1800MAH,带起落架,重达450克,也挺好飞.
正练飞吊机等.

网友:
是重了点,不过也以飞的,先飞着吧

网友:
很好飞。我的500g也很好飞,很抗风比较稳。舵机足够了,我原来的是2个5g的控制副翼。
速度不会很快,9047或1047的慢飞浆没问题的

网友:
但是重了到来的后果是你飞的时间短,全有门飞的时间长了,容易对电池产生影响。
配电池的时候,容量稍微有些余量最好,否则电池过放就损失大了

网友:
翼龙600G的到处都是...用的还是2208都可以飞...何况2212

网友A:
我菜鸟

想问下玩KT机都要买些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玩KT机都要买些什么东西?

偶也是新手,为了做这架KT我买的东西如下:

KT板一张0.9*2.4m  8元
TDF 6C控加接收一套 200元(二手)
2212 kv1400电机1只 53元
9050浆2只 7元
30A电调1只 69元
9g舵机3只 84元
香蕉插头3对 9元
T型插头1对 3元
1800mah 12C电芯3只 54元
1.2mm钢丝2米(15元1kg,折合到2米最多也就0.5元)
1根玻纤杆(没花钱,风筝上拆的,23g重 ,买3mm碳杆的话10元)

合计487.5元,另外还有自制的舵角,买忘了的舵机连接卡子(0.2元一个)

以上就是全部要装在飞机上的东西,其它的制作工具如刀、烙铁、热熔胶枪、胶带等等是必备的,就不算在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也是新手,为了做这架KT我买的东西如下:

KT板一张0.9*2.4m  8元
TDF 6C控加接收一套 200元(二手)
2212 kv1400电机1只 53元
9050浆2只 7元
30A电调1只 69元
9g舵机3只 84元
香蕉插头3对 9元
...

1800mah 12C 54元???
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