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锂电过放?????

楼主(2008-01-24):
如题

我是新手啊

网友:
设定飞行时间、设定电调保护电压;使用带电压平衡检测的电调、使用电量显示器、使用电池保护器……

网友:
首先要有概念,放到多少叫过放,一般到单体到3.7v就不要再低了
------------------------------------------------------------------------------------
实际使用中,一般简单的可以算一下时间,我看你好像搞了个lama,冲包能悬停个10min左右,保稳点8min吧,就下来冲就可以了,还有比较好点的做法是买一个或者做一个电量显示器,比较直观的,飞着的时候可以观察剩余的电量。

网友:
飞着的时候可以观察剩余的电量

楼主:
哦   知道啦   謝謝大家啦    呵呵

网友:
飞行中和落地的电压有狠大差别的,极限3.3V是飞行中!

网友:
如果很懒连飞行时间都不想计算,那么就买个AKE平衡电量指示器吧。

任何一片单体负载电压达到3.3V以下就亮红灯警告你该降落了……

网友A:
我的 LAMA电池估计是过放了,坏了~~~再也飞不起来了……如何办?

网友:
有些锂电厂家定的最低过放电压是2.75v  一般电直飞行的电流很大3.3v的低压保护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 LAMA电池估计是过放了,坏了~~~再也飞不起来了……如何办?

办法很简单。。再买一块。。

楼主:
如果很懒连飞行时间都不想计算,那么就买个AKE平衡电量指示器吧。3}&k9z'c9A%D'K+J(F
-g*z7U*`)X0Z&H3\
任何一片单体负载电压达到3.3V以下就亮红灯警告你该降落了……

是有點懶     呵呵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办法很简单。。再买一块。。

今天非常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