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再无用武之地了?????模拟器专页!!

楼主(2008-01-24):
原来用我的老机器玩G2,,显卡不好效果烂点,可是能玩。。。
前几天换了台机器,,,主板怎么没并口啊。。。。。。我的T4VF啊。。。。。。让我往哪接啊???
哪位老师告诉我下,,,总不能让我再换主板吧。。。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哪怕是换条USB或是串口线什么的都行。。。谢谢了。。。。。。

网友A:
有usb转并口线阿,比如这个:
http://www.z-tek.com.cn/prodshow.asp?ProdId=343

网友B:
呵呵 ,USB 转并口是不能用 老G2的模拟器的,因为 G2的并口模拟器是认 ECP 模式,并且认端口地址的,USB 转 并口 用不了。
况且,市场上卖的基本都是 Virtual Printer PORT ,俗称打印口,并不是真正的并口。
真正的USB 转 并口 如果有能用的, 玩CNC的兄弟还不买上一大堆?
4VF 买一个USB的模拟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可以做一条音频线玩....不抖陀...也好用......我就是用T4VF玩G3的

网友D:
我的4VF控,做了一条线,可是不会设置G3啊,也不知道线是不是好用,怎么能测试线好不好用啊?

网友E:
音频线连接就可以了。新板子没并口没怎么大惊小怪的。这是趋势。
设置不好就慢慢试。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F:
ls都说了不是,音频线就ok了,实在不明白那么多人有免费的干嘛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