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机换汽阀比较

楼主(2008-01-24):
请问蒸汽机换汽阀平面型与原柱活塞型哪个气密性好?哪个便于加工?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圆柱体的气密性更好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啦,因为我就要动工了,就差换气阀类型了!

网友B:
当然是圆的气密性好又容易加工了

网友C(2008-02-26):
你们都从哪里找的图纸?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C:
43940390 蒸汽机爱好者群号

网友D(2012-05-08):
圆柱形气密好 易加工

网友E(2012-08-22):
蒸汽机太简单了我随便土制了一个样子不好看,不知道怎么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