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小男孩飞Trex500(日本手)

楼主(2008-01-24):
http://nas.nexa.co.kr/~ds3dgz/LOVE4RC/video/0119.wmv
500cf
12z
146ip
5245mg hitec
401+9253
prolite 30c
玩了一年两个月

网友A:
哪国的阿?

网友B:
录像中反复出现的倒飞尾冲-转360度正飞对尾。
是半个自旋翻吗?我在模拟器搞了一下。太肉了!怎么也没他的那种弹跳效果出来。我认为他大部分动升降舵而已。副翼少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国的阿?

凡是有小孩玩3D的一般都是韩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像中反复出现的倒飞尾冲-转360度正飞对尾。
是半个自旋翻吗?我在模拟器搞了一下。太肉了!怎么也没他的那种弹跳效果出来。我认为他大部分动升降舵而已。副翼少量。

恩,帅呆说的也是我一直有的一个疑问。看到不少录像里正翻倒,或者是倒翻正都会有点跳跃的感觉,但是自己翻的时候就感觉很肉,没有那种跳跃一下的感觉。看了一下G3.5里面的教学这个动作应该是半个自旋翻,可能是自己还没找到感觉。

网友:
我觉得有高手指导要比自己摸索进步快很多,会少走不少弯路。就象以前玩台球一样,和高手在一起玩技术会进步的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像中反复出现的倒飞尾冲-转360度正飞对尾。
是半个自旋翻吗?我在模拟器搞了一下。太肉了!怎么也没他的那种弹跳效果出来。我认为他大部分动升降舵而已。副翼少量。

高转速下就是这样,模拟器里可以试着把转速调高,我似乎用G3.5 600 NITRO 在飞,转速2200下就是这个力量感.

网友:
这小孩太强了

网友:
真不容易

网友:
不要看,太伤自尊心了......

网友:
我最喜欢帅呆说的那个动作,他是尾巴转一圈半的自悬翻,其实舵面幅度不需要很大,就是需要惯性甩起来!但是那中视觉的冲击效果我也还搞不懂重点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像中反复出现的倒飞尾冲-转360度正飞对尾。
是半个自旋翻吗?我在模拟器搞了一下。太肉了!怎么也没他的那种弹跳效果出来。我认为他大部分动升降舵而已。副翼少量。

不是半个自悬翻,应该是1/4个。也不能严格说是自悬翻,尾巴节奏和自悬翻有区别的。这个动作要求升降和副翼舵量要一样,做出来才能是平的。如果副翼搞小了,慢速还行,速度快了,飞机是歪歪鸡,很危险的。直升机的舵量一定要搞得很准,动作才好看,不像固定翼,歪歪鸡也好看

网友:
你们在看看他倒飞尾巴冲下来的时候是先猛打升降+负螺距。飞机变为水平倒飞对尾(慢动作回放定帧可以看出来)再来半圈自旋翻----水平正飞对尾(应该半圈是水平正飞对头。还多转了180度)。。
总的来整体动作是先升降修正再加半个自旋翻。
或者也分析的复杂点了。看来要像上面说的G3.5模拟器加大转速才能体验。或者上真机尝试看看

楼主:
给日本手的朋友打打气

网友:
用的可是30C的锂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像中反复出现的倒飞尾冲-转360度正飞对尾。
是半个自旋翻吗?我在模拟器搞了一下。太肉了!怎么也没他的那种弹跳效果出来。我认为他大部分动升降舵而已。副翼少量。

弹跳的感觉是因为他们设置的最大螺距比较大,有的可以达到+-15度,从旋翼声音可判断在停的一瞬间螺距达到最大,然后快速收到正常螺距,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