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的6EXAP坏了,怎么都没信号啊!哪位能帮我?

楼主(2008-01-24):
我的控是6EXAP,一直都用的好好的,可是前几天晚上在做好了一个新飞机后,试机完了以后,忘了关机,天线全缩回去就这样开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开关是开的,但是电池已经没点了(关机了),换了电池以后,能够开机,但是接受机没反应一直报警。刚开始以为是晶体烧了,换了一对晶体还是这个情况。还麻烦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好修吗?多谢了!

网友:
据说不拉天线会造成高频头严重发热。。。说不定你的高频头。。。。

网友:
高频部分烧了,很高兴为您服务

www.rc-servicing.com

楼主:
找人给看了一下,好象是其中的一个功率管坏了,看上面的编号是CH-F5B,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里可以买到,或者有别的可以代替?哪位高手能不能不帮忙解答一下啊,谢谢了.新飞机做好了,可惜飞不成了,好郁闷啊!

网友:
好像有个人是专门修理遥控器的,你好好找一找,020--33765676这是一个名字叫超音速的人的朋友,信誉应该还可以,你去问问,

网友:
没有这种配件卖么?

楼主:
哪位能告诉一下那个功率管的型号,有没有别的可以代替的管子啊?

网友:
高频挺讲匹配的,不能随便换吧。还是找上面维修的人修一下吧。这地方,钱不能省。

网友:
1元钱搞定,  我的4VF曾经因类似的原因烧掉, 用D667 插件的管子替换,把原来的贴片SOT89 封装的发射管拆掉,后边就有3个孔,D667 正好能插进去,非常合适。

修好后地面不拉天线拉距50米没有抖动。

楼主:
D667这个管子好买到吗?我在别的地方查到好象是不是还有2sc4910也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6EXAP,一直都用的好好的,可是前几天晚上在做好了一个新飞机后,试机完了以后,忘了关机,天线全缩回去就这样开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开关是开的,但是电池已经没点了(关机了),换了电池以后, ...

一般来说高频功率放大部分若烧毁了,不会一点都收不到信号的,只是会距离特近。估计是3端稳压IC或供电隔离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