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Cessna 182的朋友进,又出现了新问题■■■14楼新增图

楼主(2008-01-25):
刚买了台182但组装时发现升降舵只能降不能升!

                                                                                  注意看这里↓
上面是平的,该如何打升舵呢?         ↓

网友:
这还用问啊!那就不打升舵了!

网友:
用刀子切一块去就可以了,强度不必太担心,飞过这款飞机,很稳定很好飞~~

网友:
图片上不是有显示,叫你切掉一块嘛。

楼主:
切那一刀是用来放水平尾翼的
问题已解决,谢谢爱迪生

但是

在刚才的调试中出现了新的麻烦

接通电源,电机唱歌,完了我推油门,但当我推了大概30%时电机狂振,桨、电机架、机头罩、连同整机一起剧烈的颤动

我吓傻了

继续往上推油门,振动减小了,随后消失了!

若收油门,电机低速转动,也不会震动!

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所谓的“共振”?

如何解决?

还有,如果将正反舵开关THR拨动,再推油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一下子就到高转速,然后降低,拉回来时转速也不稳定。此时若将THR拨回去则一切正常,这样对吗?

控上的AIL  ELE  THR  RUD分别代表什么?

请各位高手继续施展才能

楼主:
桨没装正?那为什么高速时不抖?

网友:
换条桨

有可能是桨变形了,低速时,桨甩动的力小,摆不平,高速以后力够了,桨就被强行拉平了,买T34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还好是配两只桨,仔细观察发现,T34原配的3叶桨,震动那只桨其中一个叶片确实有点翘

楼主:
换桨了,但还是那样,而且高转速时比以前震得还厉害
无意中发现,桨好像不平衡,用一根1mm的玻璃管穿过孔,桨是竖直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当时在屋里测试时没抓稳,窜出去过一次,撞墙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测一下平衡,用根铁丝穿过孔,浆放平后如果桨自己摆动变成竖直的,那就是浆不平衡。用透明胶带配平就好了。
皓业的浆就有这种问题,黑色的那种慢飞浆。我的都这么处理了,挺好用的。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塞斯纳??这么漂亮,有兴趣,楼主介绍下。

网友:
这个设计缺陷也太夸张了吧~~~???

其实也可以不用切机身的,直接切升降舵中联,用2mm钢丝连接加强两块舵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塞斯纳??这么漂亮,有兴趣,楼主介绍下。

我之所以买这台塞斯纳就是因为她漂亮,好飞,翼龙练得差不多了,上台四通的进一步提高技术

该塞斯纳是skyartec(泉速)产的

顺便给你个淘宝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59630a416d9c0543444f9764e813e14.jhtml

详细介绍在这里
http://www.skyartec.com/b2b/products/rc-airplane/RC_airplane_srot.html

无刷版全套780,做工很好,推荐一下

楼主:
装上配平过的桨叶,感觉好多了,但每次一到那个转速还是抖的厉害,不管是加速还是减速

一旦比那个速度稍高或稍低,立马就不抖了,真奇怪了

注意这里: 电机轴↑       整流罩根部↑        桨叶↑                                 紧固螺丝 ↑

桨叶是靠螺丝压在整流罩根部的,其间没有任何东西,是不是应该用两颗螺丝固定桨?

为了配平,贴了一大堆胶带。

楼主:
顺便问一下,贴交代是贴正面还是反面?我这个桨严重不平衡,是不是应该换一支?只要是8×6的直驱桨都可以吗?

楼主:
自己顶,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可能是电机问题,空转试试有无这种现象。我的一个XXD2208KV2600也有这种现象,最低和最高速振动小,中间段振动大。

网友:
贴了那么多胶带了?还是不要这个桨了,换个8060的吧!

楼主:
空转很稳定,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电动机KV1350的

楼主:
只要是8×6的直驱桨都可以吗?那我干脆买几只桨吧

网友:
胶带贴正反面都无所谓,不过贴的时候注意不要起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img src="但每次一到那个转速还是抖的厉害,不管是加速还是减速

一旦比那个速度稍高或稍低,立马就不抖了,真奇怪了

<注意这 ...

看了你的照片,感觉你的电机轴好长,浆又放的靠前,这样很容易引起共振。估计是电机固定还存在点问题。
建议你先别装整流罩,把那些配件都去掉,直接装浆,浆靠在轴的根部固定,再试试看。

网友:
用GWS的8040桨再试试

网友:
松开电机底下得圆形铝制锁紧滑块, 让电机自由状态下再锁紧滑块试试, 我以前就这样处理过。

楼主:
我发现只要一过那个点马上就不振了,所以不打算再管它了
起飞时,推微调,推到共振点稍低的位置
然后再推一下,推过共振点,此时的速度适合降落,然后飞行、降落前的速度均在此以上,降落后转速仍在共振点以上。慢慢滑到自己脚边,拔电源

Cessna182对我来说是一款过渡机型,飞一段时间后上F3A,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2009-05-11):
LZ
我的182和你一样...我的是XXD2212 KV1400带 8060 或GWS8040X3 在低速的时候不震.但是在一个转速范围震很厉害上了中高速就很顺畅...我估计是电机架的问题

楼主:
现在用桨保护器,并且长轴也截短了问题解决!
唯一的遗憾是不能装桨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平衡,用根铁丝穿过孔,浆放平后如果桨自己摆动变成竖直的,那就是浆不平衡。用透明胶带配平就好了。
皓业的浆就有这种问题,黑色的那种慢飞浆。我的都这么处理了,挺好用的。

看大校是比中校厉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