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床 没注意了 大大们给个建议吧

楼主(2008-01-25):
今天逛了一下旧货市场 发现几家卖二手小床的 92年产的C0618B 要价2800 老的C0618A要价1800以内,还有一台号称退休老人家里玩的皮毛超好的C0618A要价5000,大家给个参考吧 到底选那个?还价多少合适呢?

哦对了都带底座和电机 不要底座的话能便宜大约600 到底是JS还是就这行情?

网友A:
看齿轮 看导轨  卡盘   有无没有精度  磨损 是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齿轮 看导轨  卡盘   有无没有精度  磨损 是否太大

粗看没问题 细看,,,不会看 有一台 主轴有框量 0618B看上去挺新的

网友:
粗看没问题

网友:
同步轮的公式 有吗

网友:
QQ380127195 为什么我找不到发新 帖的。

网友:
老哥,劝你 如果是新手最好用新的机床,旧机床买回家是要维修的。如果是旧机床价格在2000.00左右,底座基本没什么用处,如家里有地方放,可以不要底座。买之前最好带个行家去看看,免的上当受骗。机床如果精度没有了,就等于是废铁一堆。

网友:
若是外行就买新的吧,别把玩车床的搞成修车床的了。

网友:
为何要买旧的呢~????

网友:
不太懂 就买新的吧

网友:
旧床是给那些机床 DX 们 DIY 用的 ,他们的乐趣就在于化腐朽为神奇:loveliness: ,让一堆废铜烂铁经他们之手,再投入无数的精力、物力和财力后再生 ,你若非有志于此,还是歇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逛了一下旧货市场 发现几家卖二手小床的 92年产的C0618B 要价2800 老的C0618A要价1800以内,还有一台号称退休老人家里玩的皮毛超好的C0618A要价5000,大家给个参考吧 到底选那个?还价多少合适呢?

哦对 ...

92年的0618B看看是天津仪表机床厂的还是天津中兴仪表机床的,如果是后者,那就不要买了,如果是前者,那看看主轴上的两个滑动轴承套的内外螺母是否在最靠近的位置,用手拧动主轴,试一试是否能感觉到轻微的旷量,要求手感精细些,因为如果手能感觉到旷量,那机床的轴承间隙是很大了,用手握住卡盘或者轴头,试着拉动,看看轴向的间隙量,道理同前。这之后,可以看看导轨,是否有硬伤---东西掉落的砸痕,摇动手柄,看看大小拖板的间隙量,以及灵活性,有间隙或者间隙稍大都不要紧,这是可以调整的,主要是看看拖板在导轨上的走动情况,然后看尾座,主要是看尾座的莫氏套筒内壁是否光滑如新,不能有拉伤。这些做过之后,检查挂轮是否齐全,如果有挂轮,可以带上挂轮,加上加上电开动机床,闸合老虎嘴试试丝杆,从头走到尾,看看中间是否有卡或者停顿,从而判断丝杆是否平直。做过这些,你可以装夹一根棒料,试车,看看轴向直线度,端面垂直度。
如果不能加电,进行前面的检测以后,基本上可以保证还有回天的价值。
买的时候要底座,回去以后,如果有地方放就保留,没地方,沿着油盘根部锯开,保留油盘,余下的可以卖废铁,按照工业废铁2.5元/公斤,大约可以卖上600元左右。
0618是工业用床,不是坛子里那些所谓家用机床能比较的,但是,买二手机床需要你有“火眼金睛”,以及比较扎实的机床理论和实践知识,你最好找一个50岁以上的老车工或者机床专业的维修工和你一块去。买二手机床主要是为了省钱,如果买回的是高成本的“试验品”或者皮毛漂亮的“废品”,那就失去买旧机床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