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请玩直机的朋友回答一下,谢谢啦!~~

楼主(2008-01-25):
请教几个问题
我现在买了V4,还没飞过呢
1.我想如果以后我V4飞的很好了,能不能直接上450?
2.我以前买过雷鸟,但感觉很不好飞,不稳,请问是不是直升机越大越好飞?
3.450的稳定性能和雷鸟比那个要好?
4.还有450的品牌很多,如果我想玩的话应该选择那个品牌?零件的通用性?
5.那个品牌的比较好?
6.688是不是属于450级别的?
7.450我看了下有450se和450C等等型号,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8.现在又出了个450V2,请问比450se和450C等等型号升级了那些?
9.论坛商城里的GL450全金属RTF版整机性价比怎么样?
10.能玩450的最低配置是什么?大概要多少钱? 不算炸机后的修理,就新机时
直机新手发问,请玩直机的朋友回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
我来回答你几个吧!
1:不玩V4 也可以直接飞450.
2:你说的那么多型号,都是属于450级别的飞机!
3:直机是越大越稳!
4:688是450级别的飞机.
5:450C 450SE 450V2 都是450,只是版本不同!
6:以上450配件都很充足,基本都可以通用.
7:一套450,入门配置在:遥控:800. 飞机500-1500都有. 别的加上估计在:2500左右就可以飞了!
8:玩直机是很烧钱的东西.
9:买哪个,还得自己绝对!

网友:
对了,lama比雷鸟好飞,但是450是雷鸟一样的结构。雷鸟的飞行性能更加接近450。
一般雷鸟能悬停过关,450也应该可以了。

网友:
先用雷鸟,主要是安全性的考虑,你飞了450就知道450恐怖的转速了。

楼主:
十分感谢LS两位的回答!!~
还有一个就是
450和雷鸟比那个稳定性要好?那个飞起来不容易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LS两位的回答!!~
还有一个就是
450和雷鸟比那个稳定性要好?那个飞起来不容易飘?

飞机越大越稳,当然越大抗风性越好,450比雷鸟稳定性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等V4玩的没意思了,就买450!!!

网友:
模拟器一定要过关啊.你就算V4能倒飞了...你飞450对尾悬停也不一定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提醒,
模拟器肯定要过关的,咱米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答:
1.V4和450根本不是一回事,建议先玩模拟再飞450.事半功倍
2.直机当然越大越好飞,而且越大越烧钱.
3.肯定450好飞,虽然我没飞过雷鸟
4.有钱的话建议入手亚托,质量好,配电机电调电池.如果减掉这几样东西空机计算的话也就一千块多一点.
5.不想花太多钱的话可以上兼容450零件的机子也行.
6.688听说过没见过,不好回答.
7.450SE和450C,一个是亚托的,一个是固朗的.两种机子的零件90%能兼容.
8.450V2比SE升级了刹车盘,中联,尾推等方面.
9.GL450全金属RTF版整机性价比就见人见志啦.
10.450的最低配置,大概最低也要2500-3000,还不包工具,充电器等设备和修理成本,请做好心理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答!~
先玩玩V4,熟悉一下个个方向,不要上真机后打错舵...........................................
模拟器肯定要好好练习的,米少..................................

网友:
确实烧钱啊
我也是新手,感觉应该先弄个好点的遥控

网友:
遥控一定先买好的,哪怕飞机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