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模拟器的感受是好象牵着一条狗

楼主(2008-01-25):
经过几次炸机后回来开始练模拟器,开直机真的不容易,感觉是好象牵着一条狗在走路,不是我控制它,是它控制我。

网友:
还不错,已经过了----好象被一条狗牵着在走路----的阶段了,继续努力,这时候进步是会很明显的!

网友:
勤练才是硬道理.

网友:
练习的时间长了就好了,一开始总是给的舵量大,然后又向相反的方向打舵,练习的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狗狗"还不听你话...呵呵

网友:
这个比喻很有趣啊!

看看台湾的论坛上的 葵花宝典

模擬飛行之葵花寶典~直昇機必練之術!

基礎練習該怎麼練習才對?
模擬器因為"摔免驚"!
所以大家都很難靜下心來練習基礎功夫
進入模擬器後
人人都是Alan Szabo對吧!

原本日本手的我換成美國手後
難道不會有所謂的陣痛期嗎?
其實我花比較多的時間並不是在練習
而是在「找方法」
很慶幸的我找對了方法
無痛根除我的日本手習性
成功迎接美國手

現在為各位介紹一帖良藥
無論是新手或者老手
或者是半殘的啥米碗糕手
只要成功嗑下這一帖
馬上藥到病除!!

這帖秘方就是「RealFlight G3.5」
一帖模擬器講的跟神丹似的
但是模擬器要做這麼屌可不簡單
大多數模擬器大家都在講究像真度、畫面等美觀
這些都是膚淺的需求
真正強大的模擬器可以擁有很棒的功能

我今天強力推薦的一個功能
就是停懸練習模式
在Training選項中的Heli orientation Trainer功能
點入後會出現一架直昇機
還有一架藍色的幽靈直昇機
別小看這架幽靈直昇機
它是個很重要的目標
可以讓你靜下心來挑戰它

當你靠近幽靈直昇機時
要盡量的將頭尾、高度與幽靈直昇機重疊
靠近幽靈直昇機後
原本藍色的幽靈直昇機會逐漸變紅
重疊後
畫面上方的能量棒會逐漸增加
能量棒滿了之後
會跳至下一個小關卡
每一個等級有五個小關卡
每個小關卡都有時間限制
時間限制內沒有累積好能量棒
該能量棒會歸零重來

停懸練習看似簡單
實際上操作後你就知道困難度在哪裡
在Level1~12都是正飛停懸練習
關卡越高,過關時間越少
穩定度掌握更難
錯誤的修正必須也減少才來得及過關

Level13關之後就會開始有倒飛的練習
接著會有混合倒飛、正飛的停懸練習

到最後一關是Lelev27時
挑戰時間只有35秒
難度超高
一開始我為了突破這個項目的極限
整整花了我三個星期的時間才知道最後一關是Level 27關

挑戰過的關卡
日後可選擇由最後挑戰的關卡開始
例如你挑戰到13關
下次你就可從13關開始
再接再厲的將27關給突破吧!

我從日本手轉美國手停機一個月這段期間都只練習這個項目
當你瞭解到要過關必須減少失誤的修正後
你的練習成效就會出現了

相信我
經過這27關的磨練後
打錯舵摔機大概也沒你的份了!

基本練習很重要
尤其日本手換美國手的同伴們更要注意
別急著想要練回以前的水準
先把以前沒學好的基礎重新紮根
這才是長遠之計!!

有圖有真相
今天又花了一個多小時搞定一輪1~27關

歡迎各位分享練習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