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手钻给钢铁打孔用什么钻头?

楼主(2008-01-25):
如题。谢谢!

网友A:
高速钢~~
关键是如何磨~不是钻头的种类~~~~~

网友B:
高碳钢或金刚石钻头

网友C:
到底是钢还是铁啊,是什么钢啊,说一个钢铁,怎么理解

网友D:
普通钢铁用一般的常用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柄麻花钻!

网友F:
就普通的直柄麻花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G:
不包括 HSS (高速钢)喔 ,这东西最好找外边干。淬过火的钢也不是一般的钻能打得动得

网友H(2008-11-29):
主刃磨鋒利横刃磨尖

网友I:
  小学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