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卡尺 的数据连接口试验(失败)

楼主(2008-01-25):
几乎每个点子卡尺都有个数据输出口。。。

在DIY CNC的时候如果可以利用该数据口的数据做闭环控制,那不是挺爽的。。。

于是今天把卡尺拆了,想测试一下到底出来的是什么数据。。。

谁知道什么都没有输出。。。

那个口是4根线:1地线  2数据  3数据 3电池电源

有可能是卡尺不会主动输出数据。需要用外设输入控制数据去查询的。。。

那位大侠知道其通讯格式??

(上不了图了。。)

网友:
说明书难道不提供这些吗?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是否有信号,如有再则量一下是否两根数据线都有,是:则可能是同步串行口;否:可能是异步串行口。我接触过一些仪器的通讯口,大部分只是TTL电平或光耦输出,都要另接适配电路才能与PC机通讯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说明书里一般都有啊

网友A:
卡尺不是增量脉冲信号,做不了闭环的,输出的编码信号只能接个外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尺不是增量脉冲信号,做不了闭环的,输出的编码信号只能接个外显.

为什么?
能返回数据就能做闭环吧(速度能满足需要的前提),顶多不能被现有的伺服系统和软件直接采用,转换一下不行吗?

网友:
原来我们有帖子专门讨论过,可以搜一下.

网友:
可以用数显做数据输出,加上延迟。一家之言没有试验过。

网友B:
理论上只要能读回数据,就可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只要能读回数据,就可以实现闭环控制。

同意

网友A:
不过6602、7122的数据是250ms输出一次,格式是{D0~D23(绝对)+停止位+D0~D23(相对)}为一次输出,也有快动模式,这时数据是25ms输出一次.
不象增量信号是连续输出,这个是间断的,想做闭环没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只要能读回数据,就可以实现闭环控制。

只有握手通讯才能形成闭环,如果卡尺仅是输出一个显示长度信号,下位机也仅是接收到这个信号,没有对其回送修正内容,何来闭环?

网友: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要求机构的速度要足够的慢,运动一当量,停止等待数据校正,再运动再停止等待。。。,呵呵会比蜗牛快的^^

网友:
以前在广陆的时候就开发过一个精度自检仪,是可以的,就是太慢了,最后还是改用光栅做闭环。

网友:
250ms传输一次数据,用在diy钻铣床上不算慢吧?

网友:
250ms一次数据 一秒4次 分辨率为0.01 一秒钟才能移动0.04毫米 一公分距离需要25秒 也就是2.4cm/分的进给速度 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网友:
我的说明书上写的是快显状态20ms

楼主:
试验的照片来了。。

的确啊。。数据传输的速度很影响噢。。不过怎么也不会250mS才传输一次数据吧。。
不过关键是还知道数据的格式才好办啊。。。

网友:
实在是不懂

网友D:
最近刚给老师做了个项目

最近刚给老师做了个项目,用的川牌的数显百分表,只要插头接触良好,肯定是有脉冲输出的。不过脉宽很窄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给老师做了个项目,用的川牌的数显百分表,只要插头接触良好,肯定是有脉冲输出的。不过脉宽很窄罢了。

不知道是不是牌子不一样。。。
我是直接把卡尺拆掉在上面焊了个座子再把线引出来的。。。原来以为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原因,我也把上拉电阻给加上去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是我从网上找来的,还没有验证过,楼主可以试一下。

目前国内多数数显卡尺有数据输出插口(拉开尺框罩壳右上角的小盖便可看见),使用特制连线和专用接口(数据转换器,常称为适配器),可与电脑或打印机连接,进行数据处理或打印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图。

接口工作方式:同步串行。

数据:二进制编码(补码),数据宽度 24 位,每数据发送二次,周期 300ms (慢显状态,此状态下省电)或 20ms (快显状态),传输时间 0.5ms 。
引线四根,自左至右: 电源 - 、数据 D 、时钟 CP 、电源 +
数据脉冲幅度: 0 电平 ≤0.2V , 1 电平 ≥1.3V
时钟 CP : 90KHz ,高电平有效。

测量范围 编号 读数值 示值误差 最大测速
接收的二进制数不是二进制补码,直接用就可以。

2. 卡尺发送的二进制数遵循 先送低位再送高位的原则。

3. 只用每组数的第二次发送的二进制24bit。

4. 每组第二次发送的24bit的二进制数,从首到尾共6个字节。第5和第6个字节估计为隔离位,即不是全0就是全1(在以前的测试中出现过全1的情况)

5. 将前4个字节的二进制数调整高低位后,换成十进制数,乘以0.001235后就是相应的毫米结果。

6. 下面以实际数字说明:

0.00mm

组一:

第二次发送的数据:

1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低 高 低 高

数据低位 数据高位 隔离位(无用数据)

A 0 0 0

即 发送的十六进制数据为: 0X00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验的照片来了。。

的确啊。。数据传输的速度很影响噢。。不过怎么也不会250mS才传输一 ...

这坛里会玩电的,都不惜老本,置备高级示波器,相比之下,机床那几个钱,真算鸡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坛里会玩电的,都不惜老本,置备高级示波器,相比之下,机床那几个钱,真算鸡毛了

说对了,用玩音响的一台功放和玩摄影的一台相机的钱就可以买很好很好的床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牌子不一样。。。
:o7r5^1W.{我是直接把卡尺拆掉在上面焊了个座子再把线引出来的。。。原来以为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原因,我也把上拉电阻给加上去了。还是不行。

不用上拉电阻,输出的脉冲幅度为1.5V,也就是电源电压,脉宽挺短的,应该是上升沿有效,我用个三极管把信号放大到5V,然后给单片机。应该不难调。就是单片机的主频要高,否则中断响应不过来。你用单触发试试,应该能逮到信号。有什么问题,欢迎骚扰022-85332163 天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6602、7122的数据是250ms输出一次,格式是{D0~D23(绝对)+停止位+D0~D23(相对)}为一次输出,也有快动模式,这时数据是25ms输出一次.
不象增量信号是连续输出,这个是间断的,想做闭环没门.

不是没门,是不适用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握手通讯才能形成闭环,如果卡尺仅是输出一个显示长度信号,下位机也仅是接收到这个信号,没有对其回送修正内容,何来闭环?

我虽然是学医的出身,但我觉得你说的好像不太对,接收到了信号可以经过处理再给上位机,然后由上位机再和设置值比较后发出修正指令吧,这里不说处理速度的问题
你说的可能是不能和现有的系统直接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今天早上忽然想起,你焊端口的时候,烙铁外客是否接地了,交流烙铁有感应电压,很容易击坏端口。

楼主:
谢谢Uubug和northroom 两位大侠,
Uubug提供的资料很详细,怎么我在网上就找不到呢?

有空赶紧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