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紧急求答

楼主(2008-01-25):
请问1:35的兵人是在胶架上就涂装好还是组装成人型后再涂装好?先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复!

网友A:
我来说说我的做法因1:32的兵人较多细1先把它剪下把水口修好打磨好2再上胶粘好上补土3在脚底上或不上色地方粘上一根胶条作把手再---(水补土\上色\阴影处埋等........)这是我的方法有错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