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转缸式航空发动机

楼主(2008-01-25):
运转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16EW19oR6k&feature=related

网友:
怎么汽缸都在同一平面上啊?不明白哦.

网友:
原来星星发动机没有曲轴  缸体转动,这是几冲程的呢?据说缸体转动巨大的惯性能导致飞机难以操作/。   但是有种缸体不转动的星形发动机又是在工作的呢?

楼主:
星型发动机在早期由于设计和技术上的原因采用了转缸的方式运转.在当时,这确实是个伟大的发明,但同时由于缸体转动巨大的惯性能导致飞机难以操作.所以除了天才和疯子,是不会有人使用这种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由于缸体旋转,所以没有常见的排气管,废气直接排到机体外,导致发动机比较脏,
到后期就改进为缸体不转的发动机了.这两种发动机都是4冲程的.
曲轴

凸轮组

星型发动机由于迎风面积大,风阻就很大,所以在2战时已经很少用了(F4U等还在使用)不过由于这种发动机是风冷,所以在空战时,不是被直接击中的话,一般不会导致发动机熄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

V型水冷发动机:由于他的径向尺寸小,所以可以将它放进外形很流线的飞机中.但他是无法使用风冷的,只有才用水冷.优点是尺寸小,减小风阻.缺点是由于使用水冷,战斗中稍有破损就会导致漏税,使发动机无法工作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2008-06-18):
他怎么进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