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WK-0701出问题啦~~

楼主(2008-01-25):
华科尔WK-0701出问题啦  控制的巨近    我的电池满的,发射接受天线都拉开了,也从飞机上拿下来试了,晶体没虚也没插反,大伙帮帮忙看还有哪些可能    拜托了

网友:
仔细看看接收机天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A:
相信华XX不会进来给你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信华XX不会进来给你答案!

我就不明怎么老是有这种人,没建设性的话到灌水区灌水去啦

有可能是发射的天线连到板子上那线有问题,能拆控的话拆开看看吧

网友:
我都是觉得是接线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明怎么老是有这种人,没建设性的话到灌水区灌水去啦

有可能是发射的天线连到板子上那线有问题,能拆控的话拆开看看吧

兄弟见过华在这里回应过么?

网友C:
这里有华的专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华的专区吗?

估计华XX就是想来也不敢来,苦水和口水都可以把华XX淹死!

网友:
应该是接收机天线断了。。。就在刚出接收机的转角那。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