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好心人帮我看看无刷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2008-01-26):
我的船,海博星,长65CM
现在准备无刷
飞速达B36,KV3600,星星的电调,准备7.2v——11.1V左右
大家看行么,KV是不是太高了???浆应该是大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
谢谢

网友A:
kv值配这个电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电机的尺寸会有一定的影响,不清楚你是用540L 或是540S,如果是540L规格,kv值可能会有一点高。
桨可以试试从 31-36 的桨开始试

网友B:
无照片呢???

楼主:
我原来用的550有刷的
还有我担心b36动力太强大???换b28或26怎么样?
还有哪个好心人告诉我连轴器哪里有卖啊?我是硬轴的,全浸,

网友C:
http://shop34427372.taobao.com/?browseType=#pagebar
里面有买

楼主:
各位,我想把HL车用无刷套装改到船上,不知道可以么???HL的KV值很高,是不是外转子和内转子有区别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