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纸飞机的V槽设计的十分的有创意和技术含量

楼主(2008-01-26):
纸飞机可以当做入门机型的主要原因是..它有一个V槽....
.这个看似简单的V槽...却有着极大的作用
第1..这个V槽是2个相当大的减速板...这导致了在同样大的动力下...比一般飞翼慢的多....
第2..这个V槽有较大的上反角....用失去的速度换来更大的升力....使他的飞行更飘
第3..同时V槽还起到了垂直安定面.....让飞机飞行中变的更加稳定....

想不到一个原版是纸辙的飞机.....看似简单....却包含了这么多的技术.....真是佩服他的原设计者...

网友:
再加一条:相当于沟槽翼,桨叶气流使上表面空气流速比下表面快,即使那在手里,也能产生升力,因此对动力要求比较小,好做易飞

网友:
哗,这么多讲究的?怪不多这么多人喜欢

网友A:
哈哈,不错不错,终于有识货的朋友站出来说话了!!! V槽结构的设计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我也是非常喜欢“纸飞机”的,自己成功起飞也全靠“纸飞机”三角翼!

让我想不通的是和我一起飞的朋友对纸飞机更本看不上眼,甚至嗤之以鼻!!!......
不管这些固执的人了!

我也来补充一下我对纸飞机特点的心得:

这种 KT 三角翼 确实有其很多优点

1、结构简单,制作方便,快捷。
2、飞行安定,速度比较慢,滑翔性良好,操控灵活,对于飞行场地要求不高。
3、推力需求比较小,相对省电,留空时间长。

如果纯粹从享受飞行乐趣,放松心情来讲: 轻轻松松做架纸飞机,放松心情去爽飞,没有任何飞行压力,这是多么美好的享受!

这不要回家过年了,我挑来选去最终还是定下来带一架纸飞机回家去爽飞!!!

http://bbs.mx3g.com/thread-13309-1-1.html

http://bbs.mx3g.com/thread-13386-1-1.html

网友:
我也喜欢

网友:
纸飞机确实好玩好做,我全靠它入门了,呵呵,超省费用

网友:
看来要开个投票贴子

标题是 : 靠“纸飞机”入模的兄弟有多少

网友:
很好,得闲也做一架玩下,准备让街坊再笑话一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错不错,终于有识货的朋友站出来说话了!!! V槽结构的设计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我也是非常喜欢“纸飞机”的,自己成功起飞也全靠“纸飞机”三角翼!

让我想不通的是和我一起飞的朋友对纸飞机更本 ...

谢谢乌龟头兄弟

网友B:
第1..这个V槽是2个相当大的减速板...这导致了在同样大的动力下...比一般飞翼慢的多....

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飞机飞得慢, 原理上是因为失速速度低, 是因为此时翼型的升力系数大, 机翼面积大, 全机重量轻.

同样的动力配置, 同样的转速, 同样的桨, 为什么其它飞翼飞得快一些呢?
呵呵, 这是因为那些飞翼的全机阻力更小一些, 桨在更加合适的实际螺距下工作.

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未尝试飞飞翼时把油门开小一些, 让飞翼飞得慢一些, 多打打副翼修正飞翼的姿态, 别让它进入螺旋了.

网友B:
简单的说, 如果是平板翼的纸飞机, 减小翼载荷(如: 增大机翼面积或者减轻飞机重量). 是让它飞得更慢的最直接的办法.

增加阻力对减小失速速度无益. 反而会使升阻比增加, 滑翔性能变差, 速度低时更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 如果是平板翼的纸飞机, 减小翼载荷(如: 增大机翼面积或者减轻飞机重量). 是让它飞得更慢的最直接的办法.

增加阻力对减小失速速度无益. 反而会使升阻比增加, 滑翔性能变差, 速度低时更容易失速.

很多3D机为了动作很流畅细致....都加装了减速板.....V槽不是单一的减速板....是加大阻力的同时具有上反....可以得到更大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飞机飞得慢, 原理上是因为失速速度低, 是因为此时翼型的升力系数大, 机翼面积大, 全机重量轻.

同样的动力配置, 同样的转速, 同样的桨, 为什么其它飞翼飞得快一些呢?
呵呵, 这是因为 ...

难道减速板不是用来提供阻力用的吗?

何况V槽可以把部分阻力转化为升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飞机要好飞容易操控,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情:重量轻,阻力小,升力大。不论是做滑翔机,3D机,3A机,直升机,运输机,战斗机。。。。。总之是机都要遵循此宗旨。减速板这玩意儿该用就用,人家SU27也不是总一直开着减速板来飞那么拉风吧。简单不是简陋,该简能简的可以简,能用简单手段处理好的也应该要处理好。其实一架好飞机就如同好电路一样,应该是逻辑设计的精品,而不是粗糟的简单堆砌。即使我们用廉价材料也应该把它做好。

网友:
其实阻力不大。

网友:
纸飞机的V槽其实很大作用上是相当于垂尾,相比传统飞翼增加了安定面。
这样低速的时候稳定不会螺旋。飞翼低速的时候不见得全是因为失速造成飞行困难,而是因为不稳定很难控制。
   如果简单的说是升力大小,那飞翼低速大迎角的时候升力也能大于1:1但是不稳定啊所以很难控制。
   感兴趣的话,飞翼加个垂尾,保证飞行效果不同

网友:
如果把纸飞机上装的设备做一下整流处理减少阻力可以更好飞的,V槽在一定迎角下可以起到襟翼的作用,相应的代价就是升阻比减少了,需要较大推力来维持低速飞行。

楼主:
当然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V槽的设计也有弱点........就是在低速飞行中.....相对比飞翼速度较慢...经过舵面的风教小..动力组提供的风不经过舵面....这个时候舵面反映变的比较迟钝...较难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V槽的设计也有弱点........就是在低速飞行中.....相对比飞翼速度较慢...经过舵面的风教小..动力组提供的风不经过舵面....这个时候舵面反映变的比较迟钝...较难控制

  这个 不是 问题,我们早就有办法解决了!
—— 其实很简单: 把副翼向内延伸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管怎么说纸飞机的V曹开的太大不好!

网友E(2023-10-29):
V槽尺寸越小,动作越敏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