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说清楚点,我想知道的是A这个动作怎么做出来的,而 ...
这回说清楚点,我想知道的是A这个动作怎么做出来的,而不是这B个动作

楼主(2008-01-26):
我前天提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7855&extra=page%3D1
如图,“桶滚”:这是大部分大大们都是针对B图作出的解释。这个动作简单,我用脚拿控也做得出来
我看到top gun 里阿汤哥作出的是如A图中的动作
这个用
遥控器
怎么做

网友A:
只要不用方向舵就能,横滚时拉杆,飞机到了肚子朝上时推杆,就是滚不直。回正后再反过来打副翼,同样操作。

网友B:
A才是桶滚 B不是
桶滚要做的大 可以在进入侧飞的时候带一点方向舵,让飞机测滑的范围加大就会出现这样的动作

楼主:
猎鹰说不用方向舵, hunterchen说用方向舵
用,还是不用,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C:
我觉的在横滚时打着方向舵就能作出A动作吧!只是感觉,没实验过。呵呵

网友B:
不实践光纸上谈兵有什么用?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方向舵用法是反向
方向舵跟副翼同向
低速飞机容易进入尾旋

网友D:
模似器里一试就知道。。。。。。

网友E:
LZ是说这样的筒滚么?在下面连接的2:30秒到2:39秒
http://v.youku.com/v_show/id_co00XODU2NTI=.html

网友:
这样不好弄吧,鸭翼的说不定可以做到

网友F:
用没有副翼的机, 试着横滚, 油门开大一些就是的.
等一下, 我去找个录像.

网友F:
留意第1分钟至1分3秒的动作, 是不是楼主说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