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翔的飞翼的重心位置

楼主(2008-01-26):
刚从汕头的启迪模型购买了一个翱翔的飞翼,但没有附带说明书,有如下2个问题请教:
   1:翱翔的飞翼的重心位置(用地面无动力滑翔试飞);
   2:舵机的线如何连接接收机?  是穿孔而过到上面的电池盒吗?

飞过翱翔飞翼的XD们,如何处理上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从汕头的启迪模型购买了一个翱翔的飞翼,但没有附带说明书,有如下2个问题请教:
   1:翱翔的飞翼的重心位置(用地面无动力滑翔试飞);
   2:舵机的线如何连接接收机?  是穿孔而过到上面的电池盒吗?
...

1: 重心在机身后面两个孔位的最前端处
2:  是穿孔到机身

楼主:
谢谢,明白啦!
-------------------
1: 重心在机身后面两个孔位的最前端处
#p7B5I*A/c"g0X$Bbbs.5imx.com2:  是穿孔到机身

楼主:
刚才打电话咨询了一下深圳翱翔飞翼的生产厂商,得到的答复:

1:用烧热的据条给舵机延长线穿个长方体的方孔,让延长线穿过机身到电池盒上,与接收机连接;
2:飞翼的腹下有3个“坑”,用于投掷的,重心位置就在前面2个坑的连接线上;
3:1800mah 11.1V的锂电池尽可能靠前;

偶有点怀疑用桨保护器(橡皮筋)方式固定螺旋桨,总感觉螺旋桨固定不牢固从而影响效率,以前我是用桨夹、桨座方式来固定螺旋桨的。

网友:
事实上很难讲将重心调到前面两个“坑”的连线上啊。我在装配之前,前面的电池舱压电池,后舱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法将重心调到那里。我用的电池是自己DIY的2200mA的3S锂电,重量比成品出售的轻很多,估计放电的C不会很大,AX飞翼的电机很省电,全油门就7A。飞了一把AX飞翼,结果几十秒就炸了,不知是否和重心调整不对有关。本坛有一个飞翼帖上有介绍重心位置的计算公示的,按照那个公式计算,AX飞翼的重心应该在后面的那个“坑”前一点点的位置上啊。我上周炸鸡之前,飞翼还能很平稳的低空通场的。

网友:
用原配电机,前面加120-140克的电池,重心刚好。

楼主:
我用的电池是15C 1500mah  131.8克,刚才测试了一下重心位置,情况正如greenbay所述,距离前面两个“坑”的连线,差距还比较很大。
-------------------------------------------------------------------
用原配电机,前面加120-140克的电池,重心刚好。

网友A(2008-04-15):
我的肥翼昨晚裝好了,還沒搞懂重心位置,等試飛時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肥翼昨晚裝好了,還沒搞懂重心位置,等試飛時再搞!

用2.4G的接收啊!顶一个!
飞测时候手抛测试一下重心吧,这个飞翼很耐炸的。
关于手抛的方法,此飞翼的设计者 “易飞”是用食指和中扣住飞翼的尾巴,拇指和无名指顶住舵机线入机舱的地方,然后用吃奶的力向前抛出去。然后在推油门启动电机。爽飞的说。用 易飞 的手抛方法,无动力至少可以滑翔30米以上。

JCR,加油啊!

网友B:
重心一定要在舵机线槽的地方. 我用2200的电池. 电机用了亚拓电直的电机. 俯冲通场时速度轻松破百, 飞行的声音就是救火车的呼啸....太刺激了....

网友(2008-07-26):
引用 网友B:
重心一定要在舵机线槽的地方. 我用2200的电池. 电机用了亚拓电直的电机. 俯冲通场时速度轻松破百, 飞行的声音就是救火车的呼啸....太刺激了....

请问重心在舵机线槽的哪个地方?是始端还是未端(指的是舵机线接入电池舵的地方)?

楼主:
可以再靠前一点。
-------------
指的是舵机线接入电池舵的地方

网友:
终于可以发言了。我是菜鸟我怕谁!

网友:
我也是菜鸟,也装了一个玩。还没飞呢!

网友(2008-08-27):
菜鸟来了   我也买了一个AX的   我现在用的6EXHP  不知道怎么调混控 还没飞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从汕头的启迪模型购买了一个翱翔的飞翼,但没有附带说明书,有如下2个问题请教:
   1:翱翔的飞翼的重心位置(用地面无动力滑翔试飞);
   2:舵机的线如何连接接收机?  是穿孔而过到上面的电池盒吗?

飞过 ...

1、我安装的时候电池考前,接收机考前,电调在后面那个仓
2、我是穿了个洞接到前面仓的接收机上的

昨天飞的视频顺便贴上,起飞的时候要带点右舵,否则就和这个老兄一样螺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