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调整心得

楼主(2008-01-26):
在安装舵机臂时,要求在遥控器的各个摇杆为中立点时,舵机臂也为中立位置,让连杆与舵臂成90度夹角,但是我用过很多舵机在遥控器的各个摇杆为中立点时舵臂无论你怎么安装都不能与连杆垂直,其实我们可以动手拆开舵机取下二级减速齿后,调节电位器上的小齿与电位器相对的角度来达到目的,100%的能达到你想要的标准中立点,不信你试试。

网友:
早就试过了,效果是很好,只是拆开太麻烦,如果控上有微调的话用控调最方便了.

网友:
我也很早时也是用这种方法啊

网友:
呵呵,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安装舵机臂时,要求在遥控器的各个摇杆为中立点时,舵机臂也为中立位置,让连杆与舵臂成90度夹角,但是我用过很多舵机在遥控器的各个摇杆为中立点时舵臂无论你怎么安装都不能与连杆垂直,其实我们可以动手拆开 ...

我用6EXHP+辉胜9g的时候就是这样干的,呵呵~

网友:
就是嫌麻烦.

网友:
我用JR9XII,有舵机微调功能,省去拆舵机的麻烦。

网友:
这是机械调整法,只是调整方法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求在遥控器的各个摇杆为中立点时,舵机臂也为中立位置,,,,,你会不会吧油门遥竿也推到百分50呢///

网友:
如控沒有中立點調較時,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就是啊,难道你把油门拉倒低说是中立?螺距也要有负的才行,哥们!!!

网友:
没看懂油门也中立 那按完舵机臂油门收底不还是没调中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螺距,强调一下是螺距!!!!!!!!!!!!!!!!!!

网友:
看这个贴有意思 有人懂 有人不懂 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