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 的电机磨损太大了,电刷黑屑乎乎的

楼主(2008-01-26):
想知道寿命多长?  换个无刷 电调 电池 加起来多少米??? 电池要容量大些的。

网友:
有ESKY的套装 你买那个比较好

楼主:
我那可怜的电机刷,估计再有30个小时就over 了。 怎么这么不耐用啊。 一根电刷。

网友:
016的有刷 碳刷质量太差了!我有想个换好的碳刷 但是...里面的铜头也太软了不是耐磨合金!我以前想了好多方法想延长他的使用寿命连散热风扇都加了寿命可以延长小小 但最后也是挂了!得出个结论这个电机设计上就是只能用这么短的时间没法救的! 楼主还是换无刷吧 用过无刷后你就以后都不想再用有刷了

网友:
换  我也换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可怜的电机刷,估计再有30个小时就over 了。 怎么这么不耐用啊。 一根电刷。

哇,LZ得有刷质量太好了,还能飞30多个小时,佩服。

楼主:
原来都是这样啊,我还想让店主换那

网友:
lz需要我可以让给你一套esky的原装电机和好盈25an的电调!买来一套210 现在给你140。新的哦!qq59024219

网友:
016 的有刷电机实在不耐用,我换了5个了,最后一狠心上无刷了!!
型号是EK5-0005加原厂25A电调10T铜齿,现在不知道多少大米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2008-02-26):
我的016电刷30分钟几乎磨完!!郁闷 全改无刷了

网友:
有不要的扔给我两个,我喜欢,正在等着接呢?不要扔得太狠,把我砸坏了。

网友(2008-04-11):
我的017有刷飞了7个架次就完蛋啦! 一边的刷磨得几乎快没了. 现在己经换成无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可怜的电机刷,估计再有30个小时就over 了。 怎么这么不耐用啊。 一根电刷。

你们好强啊,我的估计没有2个小时就把炭刷干掉了,估计有很多朋友比我更惨。我看设计本身就是无刷,上个有刷等你来换。就我知道的朋友就有两个跟我的一样。先烧掉电调,后烧调电机。
我想问问有没有朋友换过了他原厂的无刷电调、电机套件的,之后感觉怎么样?我不希望换了还是那个结果,用不了多久又是烧电调、电机的。
顺便说说我的原装电机寿命2-3个小时,关键是没有炭刷卖!!!原厂的无刷跟电调好像加起来大概145左右吧!

网友:
016的原厂无刷电机加电调只有145??? 我找到都是198\188\200这类的价格,楼上的你在哪儿找到145一套的呀!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在有刷电机上投入更换费用,直接上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