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4 拆个西巴烂,顺便问为什么抖动

楼主(2008-01-26):
LAMA4,新买的不到1个月,摔了1~2次,但大多摔在树堆里,大桨有损坏,为什么现在总是抖动很厉害呢?

网友A:
重点检查轴

网友B:
通病.有时候没摔过,都抖

网友C:
都被肢解了!

网友D:
LZ说详细点
怎么个抖法??
看下和我遇到的一样不```````````

楼主:
油门放在1/3的时候,尾部不停的跳动,飞机到处乱跑,以前不是这样的。
检查了主轴和横轴,都没有弯曲的迹象

网友D:
你的尾部跳动是不是由舵机引起的??舵机跳不跳??
是前后抖动不???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平衡杆引起的.我上次就是换了根新的,就不抖了

网友E:
还可以检查那一大一小两对轴承是否损坏,也是容易忽略的地方

网友F:
检查每个部件。

网友G:
大桨配重了没有?

网友H:
平衡捶杆长度 也有关系

网友I:
说明书说调陀螺仪.
没试过.不知道.
我调平衡杆就好很多.

网友J:
前后两个电机的线可能接反了,这样陀螺仪控制正好反向.

网友K:
lz用的啥手???????????????

网友L:
我上次挂树上就把两极轴都弄弯了。楼主拆得不彻底,再拆拆看。一个一个查就会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改的美国手啊esky的控很好改的

楼主:
检查了很久,没发现什么问题。起飞的时候抖,飞上天好像不明显。比较难控制就是,飞机会自动右旋,调转速比和控上的微调都没有用

网友N(2008-05-23):
别人送了一个,看样子是比较早的货了,试的时候顶到树枝两次,三桨烂。再飞就像跷跷板一样头尾撞地,无法上升及前进,但可以改方向。
查看轴部分所有螺丝,都很紧;目视轴没弯;试试舵机,起码都有动作。
从一个卖环奇的那里拣了一套桨装上,把舵机连杆拧长,能前进了,但尾高翘,头点地。
欢迎经验指导一下。

网友O:
那么快就拆了阿....新手遇到问题就喜欢拆机,可啥都检查不到,最后就不会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