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油+自配油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2008-01-26):
我用的%30的威宝+4:1的自陪油,已经几个起落了发现还好,请问对发动机会有影响吗,OS50,是一半对一半这样的。

网友:
自配的油如果选的油好的话可能比成品油还要好!

网友A:
我一直是国产成品油加蓖麻油飞雷虎直升机的
加蓖麻油后润滑好温度低不过热
但要控制好量多了积碳

网友:
WAYPOWER这油我买了4箱,用下来害死人,现在基本是一半加一半别的油才用得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是国产成品油加蓖麻油飞雷虎直升机的
加蓖麻油后润滑好温度低不过热
但要控制好量多了积碳

  请问正常4L一桶的国产油加多少蓖麻油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正常4L一桶的国产油加多少蓖麻油合适

刚开封时一桶加分析纯蓖麻油50ml-100ml,摇匀
具体多少看发动机工作情况自己调整
隔端时间看看热火塞有没有积碳
练习飞行时保证不积碳、不过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