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V25横向拖板移动很重

楼主(2008-01-26):
因为很难移动,所以今天把V25全拆了,再装起来,能调的地方都调了,横向拖板移动起来还是觉得很困难。燕尾榫的嵌条也已经调到最松状态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检查一下可以调节回差的那个螺母是否调得太紧 另外看下这个螺母的位置是否合适 可以松开螺母的锁定螺丝在转转看

楼主:
螺母的锁定螺丝已经松开了,还是很紧。。。明天再调一下回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母的锁定螺丝已经松开了,还是很紧。。。明天再调一下回差看看。。。

调节螺母装反?我也遇到过

楼主:
是上下装反,还是前后装反? 我看了一下,上下是不可能装反的,因为螺母下部有两颗调节螺丝,只能朝下,朝上装不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下装反,还是前后装反? 我看了一下,上下是不可能装反的,因为螺母下部有两颗调节螺丝,只能朝下,朝上装不进去的。。

前后装反,另外装上后先不要将固定螺丝拧太紧,装上丝杆来回走感觉松动后再拧紧

楼主:
多谢3A兄和tcaxc 兄,,哈哈 最近看见3A在木工论坛上抛头露面了,是不是对木工也产生兴趣了

另外我的V25带自动走到的,左边的走刀箱安装位置是可以上下微调的,丝杠的另一头固定在这个走刀箱里的,有没有可能走刀箱中固定丝杠的轴承和另外一端的轴承不再一个平面上造成移动困难? 另外,这么长的丝杠会不会变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3A兄和tcaxc 兄,,哈哈 最近看见3A在木工论坛上抛头露面了,是不是对木工也产生兴趣了

另外我的V25带自动走到的,左边的走刀箱安装位置是可以上下微调的,丝杠的另一头固定在这个走刀箱里的,有没有可 ...

哈哈,老房,大金牙等等都去那串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老房,大金牙等等都去那串门了

   欢迎串门,有木工电动工具的问题可以问我。。。。 烧了一屋子的木工工具,久病成良医了

网友:
LZ 你的走刀器确定是完全脱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