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KT机总是上下乱窜呢

楼主(2008-01-26):
我的KT机在空中时经常猛的一下低头俯冲,拉杆后又能正常飞行,而不一会儿又会来一下,有时在低空飞时反应不过来就炸了.我检查了接受和电调都是好的, 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是跳舵了吧

网友B:
升降舵跳舵,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还是有什么干扰,一般光是一个电机跳舵估计是插头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检查过了是舵机跳舵了.

网友C:
跳驼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原帖由
fvstx1985
于 2008-1-26 23:27 发表
跳驼是什么意思啊?
跳驼就是骆驼在地上跳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