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磨刀砂轮尺寸

楼主(2008-01-26):
想买砂轮机,请问各位大侠,自己磨刀用的砂轮是多大的尺寸?使用效果如何啊?多大的砂轮尺寸比较合适啊?200mm的砂轮?125mm的砂轮?大的砂轮贵,小的砂轮便宜,但是又怕小砂轮不“够力”,请各位有磨刀经验的大侠指点!
另外噪音大吗?推荐小噪音的!谢谢

网友A:
125mm吧,已经满足磨刀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mm吧,已经满足磨刀需要。

谢谢!
请问其他人的使用经验?在什么地方买的好啊?

网友:
砂轮机这东西越大的越好用,有条件就买大个的

网友:
一阔三大,大径砂轮贵很多,尤其是金刚砂轮,选个功率大点的即可。

网友B:
砂轮机用的大个的氧化铝和碳化硅砂轮也不过几十块钱一个,没必要金刚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砂轮机用的大个的氧化铝和碳化硅砂轮也不过几十块钱一个,没必要金刚石的

我买的 Φ80 的碗型金刚砂轮才1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 Φ80 的碗型金刚砂轮才18元

老兄净买好东西,那里买的,我在北京买的38元,准备再买个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 Φ80 的碗型金刚砂轮才18元

一般的砂轮机装不了碗型的砂轮吧?请指点!

网友:
那是磨刀机用最好。可以搞定硬质合金。钨合金。

网友:
砂轮机如果安装平稳,砂轮修的平整,那单这砂轮机的噪音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