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星平衡充的,可以扩电流了,到1A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2008-01-26):
看到兄弟们对“三星座充做的平衡充”充电电流小很有意见,请看
扩电流到1A:
http://www.shoudian.com/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三星座充测试:
http://www.shoudian.com/viewthre ... &extra=page%3D1
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充电电流到1A后,截止电压会降到:4.16-4.18V,比较适合动力电池

网友:
已看、很有用。

网友:
不错,造福有动手能力的朋友了,毕竟这样的板子才几元一个,

网友(2008-02-27):
好东西。。造福大家。。支持!

网友A:
我买了5个D600/D608三星原装座充
结果全烧了
都是接电池后烧那3个1欧的采样电阻
迷糊中```
帮分析下好不?

网友(2008-03-29):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5个D600/D608三星原装座充
结果全烧了
都是接电池后烧那3个1欧的采样电阻
迷糊中```
帮分析下好不?

先接电池,再通电

网友(2008-05-15):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5个D600/D608三星原装座充
结果全烧了
都是接电池后烧那3个1欧的采样电阻
迷糊中```
帮分析下好不?

LZ是不是只用了一个电源?原因可看楼主的贴子最后一页

网友:
再找几个1欧姆的贴片换上就好了

应该3个里面有一个板子的取样电阻没烧,两块的烧了,找几个贴片电阻换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