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第二代坦克电路板的升级电路 有图

楼主(2008-01-26):
恒龙第二代电路板虽然比第一代强了,但是马达输出电流仍然是2A,朋友帮我重新设计了电路板的输出部分,就是那个竖起来的小板替换原有的(直接插上去),设计10A,这样不会再烧了。
背面电路线路都上了锡,也不会烧了线路了。
还有4片要的可以联系我,25元一块,如果需要的朋友多可以再做一批,那样会便宜点20元估计够了

网友A:
是不是这种板子
如何和你联系

楼主:
就是这种板子,可淘宝联系,用户名janky120。

网友B:
LZ 请问你图上的那个H桥...推动电压,工作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MOS管是什么型号的? 还能做大点电流的吗? 我需要20V 以下 15A的H桥. 要多个. 要是能带上图纸最好.
QQ:258308729
电话:15074017830

楼主:
电路本人也是不懂得,所以没法回答清楚,电压应该和原来恒龙一样吧,没让我朋友改,只是加大了电流到10A,原来的顶多是2A吧,要更大当然是可以的,板子电路是现成的,换原件就好了。MOS你放大图片可以看到,按住ctrl同时滚动鼠标滚轮

网友C(2008-03-10):
还有这种电路板吗,我的是二代M41能用吗,是不是直接插上不用焊接的呀

网友B:
什么也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