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露在天线管外面的天线?

楼主(2008-01-26):
如题,我的接收机天线很长,经过天线管后,还有一大段露在外面,如何处理不会影响接收信号呢?若不处理的话,倒飞时会

网友:
来回缠几圈就行了,电直的距离一般不远,不会超出范围。

网友:
先绕了再塞管里面!

网友:
去鱼具店买一节碳纤鱼杆(最前面数第二节),把多出来的天线穿进去,然后再把鱼杆绑在脚架上就行了.就算飞机扎下来有碳纤杆保护,也不至于伤到天线

网友A:
最好别用碳纤维管,会屏蔽信号。

网友B:
前后尧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用碳纤维管,会屏蔽信号。

不会的,碳纤材料是导体.我就这样在用,没一点问题

手机照的,将就看看吧:loveliness:

尾巴那露出的地方打个小节,免得缩回去,注意别让天线在里面绷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后尧一下就可以啦

最好别绕,那样缩短天线长度会影响接受距离.接受天线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展开

网友:
哎!怎么说呢!裸漏出来的部分很容易啊!看看谁会绑鱼钩!让他用绑鱼钩的方法被你把剩余的天线缠一下!绝对漂亮,我就是这样操作的!只是没有相机无法拍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千万不能用碳纤管

网友:
楼上只有一位说得对
天线不能屏蔽,套导电碳管是错误的。
天象不能打折,打折严重影响效果
天线不能打结,摔鸡时候要能滑溜得自动跑出来。

楼主:
晕,几乎没有一种同样的意见!该信谁呢?

网友:
用2.4G...

网友:
用玻纤的鱼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