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涵道动力终于起飞了

楼主(2008-01-26):
具体的动力见我以前的帖子,冒着零度的低温,霜手颤抖着终于证明这个涵道绝对不差,本来是带着塑料袋准备将电机等装回去的,没想到那么好飞,又将飞机带回去了,下一步装上转向轮,再去炸

楼主:
视频是没办法了,连通的cdma

网友A:
恭喜了,不过这好象不属于涵道飞机。涵道飞机要把涵道装在飞机机身内部,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进气与出气,会有很大的能量损失,大约在30%左右,所以涵道飞机的效率较低。楼主这个只能算螺旋桨上抬的飞机,因为那个涵道只起到了电机架的作用,类似翼龙和飘飘机。

网友:
应该和水机的动力布局相式

网友B:
概念乱了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不过这好象不属于涵道飞机。涵道飞机要把涵道装在飞机机身内部,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进气与出气,会有很大的能量损失,大约在30%左右,所以涵道飞机的效率较低。楼主这个只能算螺旋桨上抬的 ...

是否涵道机,取决于是否使用“涵道风扇”作为动力而不是气动布局或者动力按照方式。
恭喜楼主啦,看这机子,应该是给DIY的涵道做实验用的验证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否涵道机,取决于是否使用“涵道风扇”作为动力而不是气动布局或者动力按照方式。
恭喜楼主啦,看这机子,应该是给DIY的涵道做实验用的验证机

那么飞翼上加个涵道也是涵道机?为什么要用涵道,因为很多真机是喷气式的,主要是现代战斗机类,为了隐藏螺旋桨模拟真机,所以使用涵道。楼主这个是使用涵道动力,但不属于涵道机。如想要验证这个涵道的效率是否高效,那必需载入相适应机子的机身内部,提供动力,进行验证。
还是一样恭喜楼主,开创了DIY涵道的时代。

网友B:
还是混淆了

说简单点吧。以GWS的产品为例,什么EDF-64 EDF-55什么的EDF是什么?
Electric ducted fan    电动涵道风扇。懂了吧?就那么一陀,已经是涵道风扇了,而不是把这陀要装飞机肚子里一头进一头的这整个系统才叫涵道。
        严格的来说,模型飞机这块普遍把“涵道风扇”简称为“涵道”,按照你的说法,目前各国的战斗机为什么都叫“喷气式战斗机”而不叫“涵道式战斗机”?它们内部也都是涵道的呀?压缩机到尾喷口这段是空的,不是涵道是什么?平常说“摩托”,地球人都知道指的是“摩托车”

我只能说飞翼加个涵道,就是“涵道风扇动力飞翼

网友:
现实中比较另类的涵道风扇飞机

网友:
有创意,再接再厉11111

网友:
哎 拜托  列鹰 多看看一些资料, 人家楼主这就是涵道,难道必须放到机肚里才算涵道?

网友:
哈哈,低头力矩大吗?

网友:
不得不顶,学习了,赶快找个CPU风扇,DIY个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不过这好象不属于涵道飞机。涵道飞机要把涵道装在飞机机身内部,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进气与出气,会有很大的能量损失,大约在30%左右,所以涵道飞机的效率较低。楼主这个只能算螺旋桨上抬的 ...

猎鹰你的理论很奇怪哦,这不是涵道机是啥?

网友:
这个只是概念的问题,大家说这是涵道飞机就是涵道飞机咯,这个争论也没什么意义。我想问一下LZ这个涵道的推力如何,大致多少克,用的电机和电池是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飞翼上加个涵道也是涵道机?为什么要用涵道,因为很多真机是喷气式的,主要是现代战斗机类,为了隐藏螺旋桨模拟真机,所以使用涵道。楼主这个是使用涵道动力,但不属于涵道机。如想要验证这个涵道的效率是 ...

猎鹰也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这个是不是涵道没想到还有争论,哈哈

起飞重量610,拉弹簧称推力310,11伏的电池,(耗电和我的450类似,低头力矩有点大,因为前段时间飞的都是前三点,没有拉杆起飞,第一次钻到车下面去了,后来转变观念就没问题了,飞行过程中没有全程油门,感觉真的很好飞。而且收油门后的阻力很大,下沉很快但快接地时稍加点油门就平稳落地了。转弯半径很好,看照片是一条不太繁忙的公路,但电线杆和电线很多

网友:
好!

昨晚楼主的帖子我研究了好久,真是佩服!

期待进一步的试验,看看能不能装在象真机上试试:)

网友:
我觉得挺好,虽然看起来有点丑。
不过LZ也强调了看点是函道,不是飞机。飞机只是试验的载体,什么鸡不重要,是不是鸡也不重要。
函道的材料什么做得啊???

网友:
下一步做个双发的吧,仿AN72

下一步做个双发的吧,仿AN7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格的来说,模型飞机这块普遍把“涵道风扇”简称为“涵道”,按照你的说法,目前各国的战斗机为什么都叫“喷气式战斗机”而不叫“涵道式战斗机”?。。

因为战斗机里面不是涵道 ,是涡扇

网友:
推力小一点,但是做成客机还是很好的。

网友:
哈哈哈哈哈。。。。。。。。。啥道不道的,好飞、好看才是正道。

网友:
所谓涵道风扇,模界特指一种动力装置。
这里要区分的,首先是,
并非只有装在机身里——一个长管子里的才叫涵道风扇
MIG15固然可以做涵道风扇动力模型,HE162又何尝不可以??
再是要区分,导管螺旋桨和涵道风扇。
前者,是将螺旋桨装在一个导管里,也可以理解是装在一个圈儿里。
它和涵道风扇的区别,在在于它没有定子,只有转动的叶片
涵道风扇则即有转子叶片又有定子,也即叶片后面的导引气流的固定片
早期涵道风扇也是以模型内燃机为动力
随着电机和电池技术的进步,目前涵道风扇居然已经是以电机为主流了。

网友:
看来飞行性能一定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
支持LZ....但是外置函道动力....没有进气出气概念...动力明显....一般的象真机函道内置....动力折扣很厉害...

网友C:
为什么说涵道内置动力折扣厉害?是由于进气道和排气道壁摩擦大?个人认为涵道风扇和涡扇产生推力的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涵道内置动力折扣厉害?是由于进气道和排气道壁摩擦大?个人认为涵道风扇和涡扇产生推力的方式是一样的。

由于涵道风扇装在机身内部,靠进气通道提供空气,进气量大打折扣,进气通道(我们简称为涵道)的设计很重要,它直接影响到进气量和动力,再者涵道风扇在涵道内的位置也很讲究,既要考虑动力(位置的前后直接影响动力)又要考虑飞机的重心问题,最后是出气口的设计,也严重影响动力的发挥(出气口的大小、长短和角度),这几个方面要巧妙的设计好,才能使涵道风扇充分发挥它的动力,不过打折是一定的。
涵道风扇与涡喷完全不同,涡喷有个气体被压缩的过程,而且原理比涵道风扇复杂得多,但如用多极涵道压缩空气,倒是有可能模拟涡喷的概念,我们有朋友已对此进行研究。

网友:
做成水机合适!

网友D:
不管是不是涵道,不管是不是效率高,LZ已经是取得了这方面DIY的一些实际成果了哈
恭喜恭喜,望再接再厉~~~无刷电机既然有人能DIY出来,有了LZ的DIY精神,涵道不也是小菜一碟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不是涵道,不管是不是效率高,LZ已经是取得了这方面DIY的一些实际成果了哈
恭喜恭喜,望再接再厉~~~无刷电机既然有人能DIY出来,有了LZ的DIY精神,涵道不也是小菜一碟吗,呵呵

对,再接再厉,轻木的涵道双发的飞机都有人自己DIY出来了,不久以后我也将拥有一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864&extra=page%3D4

楼主:
内置外置不重要,关键的是涵道是在桶形的内部靠风扇的拉力和喷气的反作用力产生推力,不论涡喷还是涡扇,都叫喷气式发动机。另外,国产的直九直升机的尾桨,也叫涵道式。用这样的两台发动机制作一个波音777客机,不会有人叫它是螺旋桨飞机,哈哈。

网友:
老婆是别人的好, 儿子是自己的好?

俗语说: 老婆是别人的好, 儿子是自己的好.
LZ 的机机, 不管算不算涵道, DIY都应该表样.
南园猎鹰追求像真的执着也值得赞赏.
没有对错的问题, 但求开心而已.

网友:
根本就是涵道,
大家放心赞就是了
关键是探讨动力足不足,推力和机重的关系
以及控制

网友:
看起来很帅啊....做个双发就更帅了

网友:
南园猎鹰被人围殴,呵呵
同情Ing
理解
说点公道话这个涵道,跟商品涵道比,还有点差距,如果装象真机,怕是比较困难一点(似乎可以做客机?)
而且具体工作条件也不同,还需要LZ实验。
作出来飞上天也是很不容易啊,算是成功了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