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装好后要调试那些部位呢

楼主(2008-01-27):
正式加入TREX450SE,新机安好后不知道要调哪几方面,请各位老鸟帮忙出个注意呢,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先潜水,再发问

网友:
要想都调好真的是很多地方哦!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的!
还是先潜水看看吧!

楼主:
潜水已经一周了,但还是有点弄不明白.请教各位了.

网友:
回复 #4 xinaowoolen8216 的帖子

一周太短了,至少三个月

网友A:
别着急

菜鸟也不好当啊 呵呵 我也潜水两个月了 只看不说 最重要的就是 别着急飞 要慢慢学 细心想 慢慢调

网友:
你去试飞一下就知道要怎么调了!

楼主: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下午牛刀小试,炸的不成样子,心疼的我直哆嗦

网友:
去看一下置顶里面介绍装机的贴子啊.

网友:
调试参考,请短信查收

网友:
新手最好是找个老手带着飞,进步会很快的~~~~~~~~

网友:
是连杆都要调节的!具体参照说明书。某些部位是要根据自己的手感来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也不好当啊 呵呵 我也潜水两个月了 只看不说 最重要的就是 别着急飞 要慢慢学 细心想 慢慢调

我想没有多少人能忍得住的。

网友:
同求.我也入了450se不会调啊,机机到手快一个月了不敢飞....

楼主:
我比你勇敢,装好第二天就飞了,说实在的我悬停都不稳,现在在家等配件呢,晕.

楼主:
感谢飘渺神域,大哥的帖子小弟受用了,以后还请多多指点啊

网友:
先飞模拟器吧

网友:
机不炸应该没有感觉.

网友:
还是找老鸟带一下为好。

网友:
首先当然是装上舵机,确定舵机中立点后安装好摇臂.

然后是调旋翼头部分,基本上说明书说有参数说明...调好正负螺距 +-9度以上.

然后是在控里设置悬停模式 最低-2度 中点+6度 最高-9度到-12度
然后是上空模式,3D模式,这两个可以暂时不管,以后再设定

最后是调尾巴.如果是用401之类的陀螺,在控里设置到非所谓模式,调节尾旋翼中立点.之后切换到锁尾模式.悬停,继续调节感度和延时.

最后,选停试飞.看看十字盘有没有偏向那一边.例如在悬停时,飞机不打舵也一直向后退.这时候通过调节舵机到十字盘的拉杆,

看看有没有双浆,机体震动等.进行一一排除..

大浆,请做好动平衡,和静平衡后才装上.

基本上就算调好机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