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使用

楼主(2008-01-27):
ZAGI 400,翼展1.2米,原配的
电机
的有刷400增强型电机,现在想换无刷的,请问要用哪种大小的比较好?谢谢~!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多大的螺旋桨? 是不是7 X3的吗?
--------------------------
ZAGI 400,翼展1.2米,原配的电机的有刷400增强型电机

网友A:
华迈有一款有刷400增强型电机,配7X3的奖,给出的测试数据是7.2V 超过10000转。
可以用辉盛 或者XXD的kv 1720 的外转子,配6X3螺旋桨+3S 15C 1500mah,转速接近15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