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27):
我把艾特的翼龙电调装船上用,要怎样才能把它的低电压保护给拆了? 谢谢啦

网友A:
把它的那个电阻卸掉就行。

楼主:
原帖由
四处流浪
于 2008-1-27 14:04 发表
把它的那个电阻卸掉就行。
拆哪个电阻?请给个具体的位置~~

楼主:
拆哪个电阻?请给个具体的位置~~,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