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D6000的疑问!

楼主(2008-01-27):
小弟我有一部完整版的RD6000,高频头改过(原35M改为72M,现在可以兼容FUTABA接收了),改后对性能无任何影响.我想用改后的控飞450SE,不知可否?有以下疑问:
1 RD6000只有PPM模式,听说PCM抗干扰才能飞电直
2 原装接收无了,现在用的是FUTABA 136F,与其兼容
3 此控说明书上没有关于CCPM的相关设置讲解,不知是否支持CCPM
   请高手赐教!

网友:
1、PPM和PCM无所谓,的确是PCM好,但PPM快,一般情况下PPM飞小电直足够了。
2、接收可以用,也可以用CORONA的RD620,很好用。
3、RD6000分SPORT版和SUPER版,SPORT版没有CCPM功能,只能飞HDE的电直,但听说好像在工程菜单下能改,具体怎么改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问下LZ
高频头是怎么改呢? 用的什么板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频头大多都是独立的一部分,你不信可以拆开任何一款控研究(4VF有点不一样),其中有4根线,2根是电源,一根是信号,最后一根是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大多都是独立的一部分,你不信可以拆开任何一款控研究(4VF有点不一样),其中有4根线,2根是电源,一根是信号,最后一根是天线

呵呵
你用的是什么高频头(就是一块电路板嘛)呢?

网友:
网上有RD600工程模式下改各种东西的帖子,据说还能改成RD800;
不过我没有试过,没敢试,呵呵,
你搜一下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