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网站看到的自己DIY 燕尾榫铣刀

楼主(2008-01-27):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打开速度极慢,鸟文也看不懂,只把图片复制过来了

网友A:
好,简单,请告诉原始网站地址,谢谢

网友B:
我看到他的手动攻丝装置很受启发,装在车床或铣床甚至台钻上都很不错

网友C:
刀片不做倾角
如果刀片装成这样还能铣?

楼主:
原始地址 http://www.cnccookbook.com/MTMillDovetail.htm
另外这个网站上还有很多的DIY作品,做的都很好,就是图片显示速度太慢了

网友D:
他的刀片有7度左右的正前角,这方法说白就是做支数控的刀杆,难度主要是1.铣刀铣出的位置,能够刚好装进刀片,铣多就废了,刀片装上不受力了,2.打这装刀片的螺丝孔,要求很准确哦!
另外用这做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是60度燕尾槽铣刀
还有就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做倒角刀了!

网友E:
"锋利数控工具 "是专业人士,鉴定完毕,呵呵。

网友F:
燕尾槽铣刀都是直刃,切削阻力太大,要是有螺旋刃的就好用了。

网友G:
很喜歡那六爪卡盤.

网友H:
有意思,那图上尺寸应该是英寸吧

网友C:
找东西试做个玩玩

网友I:
那卡盘爪子多得变态~~~

网友J:
网页无法打开

网友C:
原帖由
大晶牙
于 2008-1-28 21:07 发表
网页无法打开
很容易打开呀
http://www.cnccookbook.com/MTProjects.htm

网友K:
再次证实:很容易打开。

网友L:
不错,去看看。小弟鸟文学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