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弟求助

楼主(2008-01-27):
小弟的450se前些天又炸了  无奈 送医院      今天出院  我本想好好爽一下  可是  毛病来 先是发现尾巴不受控制 无限逆时针转 小调一下  程度小很多 但还是转 很难控制  升天之后  又发现 飞机狂震 是狂震哇  受不了了  下来调调  落地发现 尾管上的2个支架掉下来一个 螺丝没了  修好再调 调到电池没电 换号电池 上电发现 我刚才调好的浆距什么得控上的数值都没变  可是和刚才的感觉大相径庭哇  抬头看看天 天还没黑 怎么早就有鬼出来了  那个大哥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如果有北京大哥能收我做徒弟   我就爽翻啦

网友:
LZ,皮帶有沒有裝反?
還是尾旋翼螺變裝反了?
請再檢查看看

网友A:
是否没找对医院? 在北京的话如果是亚托的450SE直接送到北京朝阳区的妇产医院那边就对了,呵呵

~~~~~~~~~~~~~~~~~~~~~~

别误会,是老王那啊~

网友:
尾巴转,检查下尾变距行程是否足够,是否不顺;
机身震动过大,一般检查螺丝,一定要上紧,打螺丝胶;
最好请个当地模友帮你看下,很多细小问题都很容易影响到飞机的飞行.

楼主:
小弟想择吉日 摆放王哥一次 所以想要个王哥的联系方式啥的  知道的大大 告诉我一下哇

网友:
大桨平衡不好也会产生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没找对医院? 在北京的话如果是亚托的450SE直接送到北京朝阳区的妇产医院那边就对了,呵呵

~~~~~~~~~~~~~~~~~~~~~~

别误会,是老王那啊~

如果实在调不好,就去找老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想择吉日 摆放王哥一次 所以想要个王哥的联系方式啥的  知道的大大 告诉我一下哇

老王  85970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