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俺的se会突然动力降低呢

楼主(2008-01-27):
我的是亚拓原装电机电调,大概一个月以前出现过类似问题:飞着飞着动力突然会下降,但在收小油门时动力又稍有增强的趋势,电池肯定没问题,电量很足,难到是俺的电调有问题吗?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请高手赐教了!

网友:
检查电池与电调的接头!
一般问题都出在这个地方!

楼主:
ls的意思是我的插头有虚焊吗,如果是瞬间掉电,那起不就是瞬间失控状态,不管怎么样,明天把电调插头检查下,还有没有dx来指点几招啊

网友:
另外接收機干擾也會有此現象

請LZ耐心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意思是我的插头有虚焊吗,如果是瞬间掉电,那起不就是瞬间失控状态,不管怎么样,明天把电调插头检查下,还有没有dx来指点几招啊

不一定是虚焊,接触不好,不紧密都有可能的.
在大电流放电时,接触电阻大了,电机会不够力,但是舵机,接收机什么的电还是供的上的.
所以不一定是失控状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扰问题好难确定啊,我用的是136hp,而且飞到现在只出现过两次,中间还隔了好长时间,直机事真多啊,飞kt时,不拉天线2m就抖的接受照飞不误,从未出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次再买东西换香蕉插头,T头质量太差

网友:
电池要报销了,内阻比较大了.飞一会就会掉转速,当回到低速的时候转速又会上去这是因为电池大电流放不出电导致高速上不去了.

楼主:
好象不是电池的问题,偶的是新电池,花牌20c的

网友:
偶也有过, 几个原因参考一下:
1)控的高频头. 现在的控的高频头多是可以更换的. 注意检查: 用手按压高频头, 确认机机有无异常;
2)电池的接头;
另在气温很低的情况下, 电池性能会下降. 看症状不排除这个原因

楼主:
偶的是ff6,没高频头,看样子电池接头可能性大,明天试试

网友:
重新设下电调试试。我朋友的SE新机飞的时候,悬停时动力会突然消失,猛拉油门能补回来。后来帮他重新设定过电调后就一切OK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是T头接触不良。

楼主:
看样应该和ls同样的问题,明天再试试,下次换香蕉插头

网友:
我一个月前的 也正常  这几天 也是一样 突然掉转速    天太冷了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T插问题,

网友C:
下次建议全部使用焦插. 最好是3.00MM 的焦插!
那个又轻,插的有紧,比较爽

楼主:
今天又试,没问题了,看样子肯定是t头问题了

网友D:
我也有这情况,具体是什么问题,有人查出来了吗

网友E:
有可能是气温太低, 导致电池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