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KT终于做好了,上图

楼主(2008-01-27):
全貌(看上去补丁有点多 ,是用布基胶带做的铰链)

电机:安装座是用2片1.5mm有机板粘出来的,后面还有一片KT板,补强还是用的布基胶带

自己焊的电池。11.1v,1800mah,12C

全重:397.2g,和之前估计的400g基本一致

机身上唯一的装饰,呵呵

就等有空去飞啦,但愿不要秒炸 善哉善哉

网友A:
有点儿像 9050 的桨.

网友:
顶动手能力强  ,我也打算做一架

网友:
漂亮的JJ,特别是尾部

顺便问下自己组的电池电芯哪有卖,给个链接谢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儿像 9050 的桨.

好眼力,就是9050

网友B:
电池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挺漂亮的!~尾巴的貼紙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介绍一下吗?

电池没什么好介绍的啊,就是从淘宝上每只18元买来的1800mah 12C电芯,按3串焊好再给焊上平衡充插头和T插就完成了。

网友:
真强,自己动手做电池。

网友:
标配····9050 and KV1000

网友C:
电机的轴太长了,再减点掉,吧浆保护器放到底,这样保护的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D:
电机座与机体连接需要很多胶水,这里摔坏的最多.

网友D:
固定桨保护器的螺丝是顶在电机轴上的,建议该位置的
电机轴与两螺丝接触的位置锉平一点,桨保护器就不会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轴太长了,再减点掉,吧浆保护器放到底,这样保护的效果会更好的

哦。好的。回家去试试。不过总觉得用皮筋固定浆挺不把稳的,准备有空了还是车个钢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座与机体连接需要很多胶水,这里摔坏的最多.

整个电机座背面都是热熔胶,四个角还开了槽,也灌满了热熔胶,KT板和有机板之间的空隙也填了不少胶,所以最后整架飞机用掉了两根胶条 ,估计胶的重量都接近2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桨保护器的螺丝是顶在电机轴上的,建议该位置的
电机轴与两螺丝接触的位置锉平一点,桨保护器就不会脱落了.

准备在轴上车道小凹槽,然后换自制的刚性连接器来装浆,总觉得皮筋不可靠。

网友:
我也是普洱的,在昆明工作.
过两天春节回普洱,正考虑带架KT330回来茶城大道的体育场飞.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或找我QQ及邮箱408124558@qq.com

网友:
你的机是多大的,我有图可是不知道去打印要打多大才行